菜鸟问问题FP1-<此处内容被屏蔽>0R与变频器VF0

楼主(2011-03-09):
PLC和变频器的连接方式是什么样的? 如何用PLC编程进行修改变频器的频率,我发现变频器上面没有多与的接口可以接232或者485的啊,麻烦各位大大们给解读一下,谢谢!!

网友A:
 VF0不可以 通讯 VF0C才可以

网友B:
哦,谢谢,我已经搞明白了,这个VF0和PLC连接只有2种模式,一个是PWM变速,另一个就是利用SW1~SW3的跳跃式变速,呵呵!

网友C:
我正准备连接通讯呢,两种模式是怎么连接的啊,我才刚接触。

网友B:
对:eagan 关于

我正准备连接通讯呢,两种模式是怎么连接的啊,我才刚接触。

内容的回复: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VF0C那么直接用485通讯就可以,如果是VF0那么就不能用485了,要用多跟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