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接触器的选择

楼主(2011-03-09):
一台7.5KW的三相笼型电机,平凡启动,请问接触器额定电流因选多大的?现用的是32A的。

网友A:
1.质量好如ABB的够用.2\国产小.

网友B:
我用得是B37的非常耐用

网友C:
不频繁启动25A的其实就可以了,频繁启动32A,40A的,正泰的接触器也可以,没必要一定要国外的,支持国货

网友D:
B25的就可以了。适合中负荷频繁启停的情况。当然不选B系列的也可,如果是知名品牌的如施奈德、西门子的,那选20A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