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里 如何记录时间

楼主(2011-03-09):
怎么样 根据一个开关量 记录时间和数据那?

就是当变量为1时 记录此时时间 还有对应的数据  然后变量为0

当变量再次变为1时    记录下此时时间 和对应的数据

楼主:
有哪位高手 教教我啊?

楼主:
力控的高手在吗?

力控怎么记录某个时刻某个变量对应的值

然后下一时刻再记录  下一时刻的那个变量的值

但是上边时刻都要显示  保留在那

网友A(2011-05-10):
很简单,建一个空的数据库变量,做一个条件动作,当开关量为1时,把$timeEX赋给数据库变量的.desc,把采集的数值赋给变量的.pv,并给开关量复位即可

网友B(2011-06-22):
本人手头有北京纵横科技的hmibuilder组态软件150点,中间变量不算点,现欲清仓出售,1000块一套,正版,有软件狗,包装盒里有详细的说明书和功能手册,有兴趣的qq联系 QQ:1027798726。

网友C:
我也需要这样的例子,谁要具体的例子可以共享出来吗

网友D:
上面的大哥对这个问题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D:
“很简单,建一个空的数据库变量,做一个条件动作,当开关量为1时,把$timeEX赋给数据库变量的.desc,把采集的数值赋给变量的.pv,并给开关量复位即可 ”基本明白了。现在就是专家报表中应该怎么设置,让每一对应时间显示对应数据及一次开关量对应一个时间和数据。

网友E(2011-08-23):
在专家报表中设置日期时间开关量变化前后值等

在数据变化脚本 设置要记录的开关量PV值并编辑脚本
利用setcellstr,setcelldouble函数在专家报表中记录变化时的时间

网友F(2011-09-30):
供应美国Futurrex光刻胶
产品名称:光刻胶
产地:美国
品牌:Futurrex
产品型号:负性光刻胶:A、粘性增强负性光刻胶 B、高级加工负胶 C、用于剥离的负胶
正性光刻胶:A、粘性增强正性光刻胶
非光刻涂层:A、特别涂层PC3 B、旋涂玻璃:SOG C、旋涂掺杂涂层
辅助化学品:A.边胶清洗剂 B.光胶显影剂 C.光胶去除剂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思的(CSSID)公司
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