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伺服电机吗 谁见过

楼主(2011-03-09):
请问各位大侠 这是什么电机 人家非说是伺服电机

网友A:
有年代了,是一般的电动机吧

网友B:
好像是可以正反转的单相电机。

网友C:
多少伏的供电? 端子就这么朝上敞着用!

如果人家一定说是伺服电机,也可能是稍微老一点儿的教科书上说的那种。

网友D:
我们的大门就是这种电机   就是能正反转的电机     不是伺服呀

网友E:
看着很像串励直流电机,螺帽处为电刷安装口。

网友F:
顶!顶!这个电机看上去笨笨的,真是很可爱啊! 乍一看像口锅,哈哈

网友G:
呵呵,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只要是伺服机构中用做执行部件的,就是伺服电机~~

网友H:
没看明白,不像是伺服吧。

楼主:
四根线直接连到单片机上的 没有驱动 说是博山生产的 有十几二十年了 想弄明白是什么电机 如何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关于看着很像串励直流电机,螺帽处为电刷安装口。

顶!

楼主:
厉害 那要怎么控制它呢 有没有学习资料啊?嘿嘿

网友I:
直流电机吧

网友E:
控制方式很多,比较常见的是可控硅整流,控制电枢电压,从而改变电机转速。串激,励磁和电枢串联;他激,励磁是一个固定直流电压比如180VDC

网友J:
应该不是伺服电机,是步进电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应该不是伺服电机,是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