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SLC503/03 PLC通讯口设置问题 ABB高请进!!!

楼主(2011-03-09):
       我现在遇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我公司一台老灌注机用的是ABB的PLC型号为:SLC503/03(L532)由于CPU报故障,当时以为PLC坏就换了一旧的PLC CPU下载程序后还是一样,后又换回原的下载程序也一样,再下载程序也不行,后查为一输入模块坏,换后PLC不再报警正常,但与触摸屏的232口通讯不上了,怎么设就是不行,因此PLC得软件只能运行在DOS系统。我们已在DOS下改过相关的设置都不行,郁闷啦!!!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咨询ABB厂家吧。ABB的PLC好像用的人不多。

楼主:
请高手帮忙谢谢!!!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B:
楼主没有搞错吧,怎么会是ABB的SLC500呢,SLC500系列感觉应该是罗克韦尔下面的AB可编程控制器系列吧,而且是中型的,就相当于楼主精通的西门子PLC中的300系列。

楼主:
没有搞错是早期的ABBCPU软件运行在DOS下,现在是很多工程师都不会玩。所以对这方面的知识很少,也在外面找过ABB高手来也还是不行。

网友C:
很晕,AB的东西咨询ABB的技术,ABB的技术估计很晕

网友C:
SLC有WINDOWS版的软件呀!出现故常,需要先连线看故障信息才能准确确认故常发生位置和原因,触屏连不上的原因比较多,是不是不小心改了程序的参数,这个需要一步一步来,先确认触屏的通讯协议和波特率等参数,然后检查PLC的设置。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在多次更换CPU过程中,带电拔插触摸屏是不是,通讯口已经挂了,这都是需要确认的。

网友D:
DCS系统集成交流QQ群(群号124711386),抛却品牌,技术交流,欢迎大家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我们下载的程序不是原程序,因换过几次工程师,很多资料后来的都不多清楚那些资料是好的,今天找到重下载一次恢复正常,哎搞了一个星期。

网友E:
CPU通讯接口坏了!

网友F:
这个是ab的plc不是abb的,slc500有windows版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