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引起的故障问题交流

楼主(2011-03-09):
干扰看不到测不着,引起问题时不太好确定。各位网友谈谈自己曾经遇到过干扰的问题和解决方式,我们交流一下,学习学习,如何?

网友A:
我遇到到的问题是高压电机在开机时,造成另外一台高压变频器WAGO控制器输入点损坏,后来全部利用小型中继进行隔离,效果还比较好

楼主:
有台变频器,在运行时发生了两次控制电源欠压故障。

后查明,该工厂有大型设备,启动时会将电压拉低。给变频器加装UPS后,该故障没有再发生。

网友B(2011-05-07):
对于弱电信号的模拟量传输过程中干扰的确定,要从现场的一次表和控制室的二次表比对来确认,对付这个干扰的方法大多数就是使用屏蔽电缆和单点接地,再者就是安装隔离端子、磁环等设施来消除。

网友C:
进DCS系统的信号线由于屏蔽不好串进了18V的电压信号,把通道烧啦。

网友D:
给变频器加装ups,那费用可高多了,试试在输入端加装进线电抗器呢。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入电压范围应该挺宽的,不知楼主的输入电压能降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