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法兰带毛细管测液位的问题

楼主(2011-03-09):
有一台罗斯蒙特双法兰带毛细管差压液位计,介质化纤厂粘胶,罐子高度为3.5米。罐子压力是同压缩空气保压在0.5MPa,罐子压力是通过PID调节一台进气阀和一台排气阀来实现的。前段时间因为罐子维修需把装在罐子底部的变送器法兰膜片拆下,但是装上之后液位显示为负数,当时排气阀门是手动全开,进气阀门是手动全开的。半小时过后储罐恢复自动调节0.5MPa,介质也开始进入储罐后变送器液位显示又正常。请高手指点:刚把变送器下法兰膜片恢复时为什么液位会出现负数

网友A:
为什么要把下法兰膜片拆了?描述不清楚。应该是把下法兰拆了才对,膜片都拆了表都坏了。一般出现负数的话是下法兰膜片有损坏,造成毛细管测量液泄漏,所以开始会出现负数。当介质进入储罐后,也同时进入了毛细管,充当了测量液,当介质和测量液密度相差不是很大的情况了,测量显示就会正常。但其实表已经损坏了。

网友B(2011-11-07):
我不同意jhzyzj的看法,如果按此说法,不装介质,空气也能通过漏点将压力传到正压室,零点就不会是负的了。以我的看法表并没有坏,只是变送器零点校正时,并没有将最低点(零液位)作为仪表的零点。而是将部分液位(不变)迁移,从而使零液位时为负值。

网友C:
这个既然是进料后显示正常,证明这个双法兰液位计是好的,之所以在安装后无液位情况下显示负的,是因为差压变送器的底限设置的数值与真实的零点设定的数值不同,其值应该是比真实的数值偏大,造成真实的零点时差压检测的数值要比底限时低,所以液位显示负值。

对于差压变送器在拆卸时一定要正负压侧法兰都拆除否则一侧受压会倒在变送器损坏。

楼主:
谢谢,变送器应该是没有问题。

楼主:
个人觉得因为拆下后正压室位置比原先安装处还要低,毛细管的长度已经超过储罐高度,造成差压在零位之下,而后将正压室安装至法兰处,由于毛细管的滞后性导致液位在零位以下,而后毛细管已经将实际差压传至膜片,变送器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