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相同工况下气动开关阀选择双作用的好还是单作用的好

楼主(2011-03-09):
在同一管道上使用双作用的气动开关阀和单作用的阀门,哪种比较好?请说说各自的优点。

网友A:
看工艺管道内阀门前后介质的压差,双作用的输出力矩大。

网友B:
看你如果外部断气瞬间需要阀门开还是关,双作用是断气后会保持前一秒状态,单作用是断气后到初始状态。

楼主:
明白,多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