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X2 1810交流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09):
我这里有个CJX2 1810交流接触器,完全断电后中间那个不自动弹出,一直吸合着,拨都拨不出来是什么回事呢?交流接触器在断电的情况下中间那个不是自动弹出吗?

我很笨的~~~~~~~~~~~

网友A:
触点烧死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机械卡死等。

网友C:
坏了!赶快换掉吧!注意安全!

网友D:
触点烧死了也有可能是机械卡死

网友E:
触点熔焊了或是机械卡死 。

网友F:
大体情况如下:1、触点粘连;2、机械故障;

愿意估计:你的负载缺相导致过电流,触点粘连。

措施:1、检查负载;2、更换接触器;

网友G:
这种情况一般为主触点粘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大体情况如下:1、触点粘连;2、机械故障;

愿意估计:你的负载缺相导致过电流,触点粘连。

措施:1、检查负载;2、更换接触器;

网友I:
赶快换掉吧,注意安全!

网友J:
触点烧蚀粘连了,换个新的吧!也花不了多少银子哦

网友K:
断电后交流接触器一直吸着不释放一般有两种可能;1  交流接触器 触点粘连。,2  交流接触器线圈发热变形,夹住交流接触器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