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二十八期--手机电池容量越大越好吗?

楼主(2011-03-09):
         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手机都以电池容量大作为一个卖点,有的电池容量甚至能到四五安时,但这样是否有隐患?手机电池容量越大越好吗?

          结合自己的理解来叙述,原创最多、最精彩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定期评奖。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首先给出个命题:手机电池容量越大并非越好!

大家都知道我们手机用的电池一般为锂电池,高中时都学过电化学,记得课本上说锂电池是由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等物质组成,锂电池是通过氧化和还原反应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既然是化学反应,那么它就会伴随着发热、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同时容量越大,要求电池的体积也就越大,要求手机也就越大(此其一弊);如果手机体积小,大容量电池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散发,热量聚集会产生爆炸危险(此其二弊,媒体大家经常看到电池爆炸伤人时间);目前大容量电池技术还不够成熟,锂电池产品质量还无法保证(此其三弊),我见到的锂电池容相最大也就2000mAh左右,像楼主说的5Ah吓人啊。

网友B:
这种题也拿来做擂台,白瞎了工控网的MP了!

网友C:
大容量锂离子手机电池多数是假货。为应付出厂测试,添加某物资,能保证测试容量通过,使用一段时间后,容量恢复,而且会变的更小。所以市场上买的电池,容量大的反倒价格便宜,原厂的小容量电池是大容量电池的一倍价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容量锂离子手机电池多数是假货。为应付出厂测试,添加某物资,能保证测试容量通过,使用一段时间后,容量恢复,而且会变的更小。所以市场上买的电池,容量大的反倒价格便宜,原厂的小容量电池是大容量电池的一倍价格。

大容量锂电池反而比小容量锂电便宜?呵呵....遇到这种情况,锂电的质量你懂的!^_^

网友D:
首先从现阶段电池工艺技术来看,并不是电池容量越大越好。

当然了,电池容量越大使用越方便,但是电池容量越大存在的隐患越大。下面详细解释.

超长待机的手机电池有两种,一种是电解压原理的电池,一种是聚合物原理的电池,两种电池应用都很广,主要是电解压原理的超大容量电池存隐患。

我们知道锂电池的是由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等物质组成,原理是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也就是所谓的电化学氧化和还原反应。而容量越做越大的锂离子电池,在安全控制上对其正负极之间的绝缘隔膜材质、工艺要求势必更高,但并非所有的厂家都能做到这一点。而且 两块同规格、同工艺的锂离子电池相比较,容量越大,隐患也越大,爆炸的危害程度也越大。

电池制造方面,2000 mAh以下的技术相对成熟,2000 mAh及以下的电池电芯型号经过的规模化生产,技术和工艺已经很成熟,质量和安全性是有保障的;但2000 mAh容量以上的电池电芯,目前在技术和工艺上都不是很成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大。尤其是1200 mAh以下的非常成熟,2000 mAh以上的往往是手机厂商特制的,还不是手机电池的主流产品。因此,选择大容量手机电池的时候一定注意。

电池容量越大隐患越大,这就是电池容量越大不好的原因,但是如果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电池容量越大越好这个命题在一定程度是是对的。

网友E:
1、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

2、一般充电一次可以用一个星期为好;

3、电话通话次数频繁的用户,可以选的容量大些,以保证一次充电使用一个星期为好!

网友F:
主要是手机的电源是个易耗品,因此当需要电话时突然没电,的确很郁闷,再者频繁的充电即浪费时间又浪费资源,因此怎样提高手机的省电性和电池的真实容量就很重要,看看能不能发展个太阳能电池或者来个原子能电池也行。

网友G:
超高容量电池所带来的超长待机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山寨机上吧,名牌手机的电池容量就相对小,尤其是诺基亚!

由于现在的技术的限制,电池的容量并不是越大越好。
1.大容量电池存在安全隐患。我们都知道电池自爆伤人的案件屡有发生,而且也经常发现国产机的高容量电池通常用几个月后就开始膨胀。在考虑安全的前提下,正规的手机商家是不敢轻易开发更高容量的锂电池的。而小容量的电池相对安全稳定,一般可以撑上好几年。 手机电池现在正规生产的1200ma一下的还是相对安全的。2000ma以上的藕还没遇到过,据专家说稳定性不好!

2.待机时间可以通过电路的优化来实现。名牌手机都是通过优化电路等方式来延长待机时间的,而非使用大容量电池。山寨机的芯片几乎都是台湾联发科的MTK系列,本身非智能,电路也相对简单,不可相提并论。

新材料的手机电池还在研发中,走到规模化生产还尚需时日。所以短期内手机电池不禁用的问题还是会继续存在的。要想长时间玩机,还是多备几块电池,多充电。 毕竟不能为了省事就不把小命当回事!

网友H:
不是容量越大就越好,容量越大电池的安全性能越低,越容易出危险。

理论上是容量越大待机时间越久,不过还会有其它因素存在,比如电池质量(山寨电池一般都会把容量标的很高,实际没有那多大),手机是不是耗电(功能越,屏幕大,分辨率高的手机,品质好的,像NOKIA、MOTO、索爱等名牌手机,正常情况下都没有国产手机待机时间长),还有就是信号强弱,信号越弱越耗电。

网友I:
不是这样的额!一般情况下,我们总是会挑个容量大的,但是这其中有个误区。

电池容量受电芯尺寸大小制约,而现今的电芯制造技术还未能将电芯容量有本质性提升。以手机的原装电池为标准来看,国产高容量商务电池相应电池容量向上提升幅度通常为10%-20%,而如果电池标称的容量比原装电池容量提升幅度过大,即属于虚标电池。如诺基亚BL-4D原装电池容量为1200mAh,若某近似尺寸的电池标称2000mAh的肯定为虚标。现在国内手机电池做的最好的应该是浦诺菲手机电池。绝不虚标是他们坚持的理念!

网友J:
   不是越大越好,而是正常最好,用了一天没电了,也叫人郁闷。如果经常出差也可以选容量大的,如飞利浦等。手机机电池的容量取决于两点:1.手机电池的体积。2.手机电池的电芯。手机电池一般达不到电池上所标注的毫安时,太大容量的更是假的多。本人认为:手机电池必须体积小,如果容量过大,电池体积必须相应增大,体积不加大,容量是不会太大的,容量太大的都有水分。有的山寨版的容量标注的很大,实际上达不到。所以,买手机电池容量大概在800mAh-1200mAh比较理智。

简单测试电池容量可以给电池充电,1000MAh的大概需要5-8小时才能充满,如果小于这个时间那么你的电池存在“虚标”的可能。

网友F:
电池自爆?锂电池是怎样爆炸的,是因为容量大么,还是因为电池过热、散热不良,还是因为短路?偶感觉这个爆炸与容量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网友K:
因为充电电流相对较大而且充电过程较为集中,而充满电的电池则是小电流长时间放电,所以容量大的电池在充电时容易过热爆炸。目前大容量电池的技术还不过关,等到了一定技术成熟度后再用这种电池吧

网友F:
偶听说过电车蓄电池因为充电时间太长,电池被充爆或充鼓得现象,倒是这个锂电池很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

2、一般充电一次可以用一个星期为好;

3、电话通话次数频繁的用户,可以选的容量大些,以保证一次充电使用一个星期为好!

现在的手机功能越来越多,因此这个大 容量的电池主要是为这些辅助功能服务的,比如:MP3、MP4、电影、照相、录像、游戏等等,真正打电话用电的比例减小了,因此充一次电用一个星期几乎不可能了。

所以在买手机前要合理的选择,现在新新一代对手机功能较重视,特别是大屏幕、功能多,而不是单单的打电话,所以这个大容量电池,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偶的现在用的手机还是5年前的,主要就是打电话,其余的功能有的甚至还没用过,这个电池容量不大,使用时间也行。

网友L:
手机电池的容量是有手机的类型,功能,显示屏,音量,等决定,并非越大也好。一般每种手机的电池容量在正常工作下待机三到五天为好。如果太大将造成手机体积过大携带不便。充电时间过长。待机时间长不利于电池内部化学反应。容量大热量高。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M:
当然是容量越大越好,只要是真实的。

网友N:
电池容量大,充电时间也长。

网友O:
引用 网友E:

1、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

2、一般充电一次可以用一个星期为好;

3、电话通话次数频繁的用户,可以选的容量大些,以保证一次充电使用一个星期为好!

网友P:
怎么感觉有点中庸之道啦。选择多少容量比较合适,是现在电池使用时间太短来决定的。当然,过高,如同一个小炸药弹;过低,每天必充一次。

不应该是电池容量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关键还是得提高电池的放电时间,降低手机本身的耗能

网友Q:
支持下吧,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R:
对:陈石头 关于

首先给出个命题:手机电池容量越大并非越好!

大家都知道我们手机用的电池一般为锂电池,高中时都学过电化学,记得课本上说锂电池是由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等物质组成,锂电池是通过氧化和还原反应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既然是化学反应,那么它就会伴随着发热、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同时容量越大,要求电池的体积也就越大,要求手机也就越大(此其一弊);如果手机体积小,大容量电池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散发,热量聚集会产生爆炸危险(此其二弊,媒体大家经常看到电池爆炸伤人时间);目前大容量电池技术还不够成熟,锂电池产品质量还无法保证(此其三弊),我见到的锂电池容相最大也就2000mAh左右,像楼主说的5Ah吓人啊。

内容的回复:

打开我手机后盖、看了一下电池容量是26800mAh、手机用了快一年了、这段时间手机总是自动关机、接受一个彩信也关机、不知是怎么回事、不知该怎么办??????

网友S:
正常是大的好,呵呵,谁也不想要小容量的

网友O:
再次支持楼主的提议。

网友T:
大家都知道我们手机用的电池一般为锂电池,高中时都学过电化学,记得课本上说锂电池是由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等物质组成,锂电池是通过氧化和还原反应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既然是化学反应,那么它就会伴随着发热、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同时容量越大,要求电池的体积也就越大,要求手机也就越大(此其一弊);如果手机体积小,大容量电池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散发,热量聚集会产生爆炸危险(此其二弊,媒体大家经常看到电池爆炸伤人时间);目前大容量电池技术还不够成熟,锂电池产品质量还无法保证(此其三弊),我见到的锂电池容相最大也就2000mAh左右,像楼主说的5Ah吓人啊。

网友U:
正常情况下当然是容量大的好,但的保证电池是正品,否则适得其反。

网友V:
声明自己观点,容量越大越好。

首先手机的屏幕越来越大,软件越来越多,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手机cpu的频率已经超过了10年前电脑cpu的频率,随着手机智能程度的提高,功率也会相应提高,这也是制约手机发展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想一台手提电脑用电池使用3个小时大家都会说好,手机连续使用3个小时那就悲剧了。

其次我们讨论的是容量的问题,不是体积的问题。要明白在不同材质不同技术的前提下,容量与体积不成正比。想一想开始时的电脑硬盘几MB,后来几GB,到现在几TB。体积没有变化,不是没有而是比以前小了。容量越大体积越大根本就是错误的论点,从一开始的碱性电池到镍氢电池再到锂电池,设计的初衷都是体积不变的情况下使电池的容量增大,如果各位先生小姐手机里放上1000mAh的碱性电池,那才是不可想象的。

再次某位先生讲的发热问题,本人是搞电气的,个人认为在用电设备容量不变的情况下,供电设备容量越大,供电设备发热量越小。

还有爆炸的危险,应该是杞人忧天了,电视上,报纸上多次报道电池爆炸,也可能是我生活的圈子小,居然在我们这个城市一次没有发生,应该说爆炸是质量问题或使用不当的问题。

网友W:
电池的品质关键是看品牌和价格,单纯的高容量是没有意义的,也许前几次电很足,后来就不行了,容易鼓胀。

网友X:
电池容量甚至能到四五安时

目前还没有遇见过这么高的,最大的也就见过一千多mah的,容量大的话,待机时间长了,但有的虚高了,标的有那么高。实际不怎么样。

网友Y:
电池的品质关键是看品牌和价格

单纯的高容量是没有意义的,也许前几次电很足,后来就不行了,还有就是国产电池寿命短,容易鼓胀

应该说正常情况下,副厂电池是不会比原装电池好的

网友Z:
1。手机容量不是越大越好,设计太大就造成电池体积太大,从目前主流的4寸屏的安卓系统而言,2000MAH是比较理想的,基本上需要一天一充,勉强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要

2。有些电池厂商胡乱标定规格,几AH的是不现实的,鄙视这样不诚信的厂商,真正的使用效果不是那样的

网友AA:
1.电池容量4-5A时,标准化生产无隐患,但是市面上大部分山寨货生产不规范存在隐患(保护板和电池芯)其中保护板的选配对安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电池芯主要表现在充放电次数。

2.至于锂电容量(标准化生产)与体积成正比,手机电池容量越大造成体积增大。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容量大.体积小.充电快.寿命长.价格便宜.安全系数高。

网友AB:
电池容量甚至能到四五安时 ?没注意到有这么大的,肯定是虚标的。

网友T:
不知道的多了,不要说不可能。

网友AC:
首先说下自己的观点,谁都希望容量越大越好,但要根据在技术的安全和使用方便性前提下。

网友AD:
自己拿得起不累就可以了。越大越好。

网友AE:
以前的手机能够用到2—5天,现在的手机越来越大屏化、高频化、智能化,人们对手机的使用率越来越高,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手机都是能够用的一天左右,谁都不想手机经常没有电,所以都希望自己的手机能够持久耐用,所以我赞成手机电池容量越大越好。但是有个前提不能因为电池的原因照成手机体积过大,还有也要保证手机电池的安全性。其实我比较关注电池的技术是超级电容电池,真正的充电电池,不是一般的电解化学电池,重量轻,体积小,容量大,充电超级快速,无记忆效应,同时安全系数高!

网友AF:
我是门外汉,向各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AG:
我们不是专家,我们是使用者需要手机待机时间越长越好。

楼主:
 50MP获得者:69212687                 配电柜

10MP获得者:hh_clei                       陈石头
                          the_wise                   最后回复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zxjjynl                         zxjjynl
                          sundatao                  涛声依旧
30积分获得者:lcx_jia                      李存绪
                             binzhiliu                  刘志斌
                             jiaoanpeng             jiaoanpeng
                             AQD008                  AQD008
                             ye_w                        ye_w
                             ascent522              ascent522
                             yangfanlingha        yangfanlinghang
                             wain0222                秒杀G
                             hjcan                        hjcan

本期有几位朋友回答的都非常精彩,但评奖的名额有限,只能依靠新人优先和轮流坐庄的原则来评分

还请各位兄弟谅解

网友AG:
呵呵这样也可以的啊,大家多多参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