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PLC擂台第28期--PLC和变频器联机实现电机运行的多段固定频率控制

楼主(2011-03-09):
设计一个实际工程中的简单的:PLC和变频器联机实现多段固定频率控制的系统。PLC及与变频器的类型不限。

要求:

(1)PLC的品牌及型号,变频器的品牌机型号,具体的接线图(最好),PLC控制的程序,变频器相关参数的设置。

(2)电机控制的要求:设计要求至少设计三段频率的运行。运行过程为:按下电动机运行按钮,电动机起动并运行在10Hz频率(所对应的n1 r/min的转速上(转速因电机而异);延时10s后电动机提速,运行在25Hz频率所对应的n2 r/min转速上(转速因电机而异);再延时10s后电动机继续升速,运行在50Hz频率对应的n3 r/min转速上(转速因电机而异);按下停止按钮,电动机停止运行。

(3)对于(2)中的时间和相应的频率都可以自由设定,即可以随自己系统而定,频率的段数也可以不局限于3段;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开头要实现多段固定频率的控制,为什么后面又提出相应的频率都可以自由设定 ?

一、先简单的说一下PLC控制M440变频器的例子(十五速段),变频器主要参数设置如下:

      P0700=2,P1000=3,

      P0701-P0704均设为17,P1001-P10015设定15个不同的频率,15个频率靠PLC控制外部5、6、7、8四个端子与公共端9(24V)的通断来组合选择一个频率,具体运行的那个频率如下图。PLC程序在这就不说了,应该大家都会。

二、针对楼主的要求,只用MM440变频器就能完成任务,PLC就免了,节约成本,哈哈...
      本例实现的为三速段控制。
      变频器主要参数为:
         P0700.0=2,
         P0701=99,P0701=99,
         P0840=722.0,
         P1000=3,
         P1001=10.0, P1002=15.0,  P1003=25.0,
         P1016=1,  P1017=1, P1018=1,
         P1020.0=2811, P1021.0=2852, P1022.0=2857,
         P2800=1,  P2801.0=1,  P2801.9=1,
         P2802.0=1, P2802.1=1,
         P2828=722.1, P2810.0=722.0, P2810.1=2829,
         P2849=2811,P2850=10.0,P2851=0
         P2854=2852,P2855=10.0,P2856=0
     通过修改P1001、P1002、P1003来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通过修改P2850、P2855来改变各频率间的间隔时间。
      接线图如下:

网友B:
点位,不发表了,看高手的就行。

网友C:
????

什么意思  没有人上?

网友D:
知道了,就这些,没别的

楼主:
这其实就是一个实验条件下的,PLC控制变频器的三段固定频率运动的题目,很简单的,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回答。晕!难道钱给的太少?

网友E:
楼上的大虾要淡定啊

楼主:
对:happy-1437 关于

楼上的大虾要淡定啊

内容的回复:

heh ,不是的,我很淡定的,呵呵

网友F:
我来抛砖引玉吧,采用三菱FX2N-32MR  PLC和富士变频器FRENIC-MULTI,通过硬件接线方式来设计(另一种是采用通讯方式),

控制接线方式为:PLC的 X0接停止按钮(常闭触点),X1接起动按钮(常开触点)(按钮的一端接入PLC的X0和X1,另一端接PLC的COM);

            PLC输入公共端COM1接变频器的CM端,Y0接FWD端,Y1接X1端,Y2接X2端。

程序:LD       X1
OR        Y0
AND        X0
OUT      Y0
OUT     T0    D0
OUT     T1  D1
LD     Y0
MPS
LDI     T0
OR     T1
ANB
OUT    Y1
MPP
AND    T0
OUT    Y2
END

其中: D0 设为第一段速度运行时间(10S时设100),D1设为第二段速度运行时间(设计同D0)

变频器参数设置为:F01 :0,F02: 1  ;  E01 : 0 ;E02 : 1 ; E98  :98 ;E99  :99 ;  C05 : 10 ; C06 : 25 ; C07 :50   。

当需要改变运行切换时间时,只需改变D0,D1需要改变运行频率时C05,C06,C07的值即可。

采用这种方法最多可增加到15种不同速度的运行方式。

网友G:
没必要用plc吧。。。

网友H:
这个擂台出的不错,学习中!!!!

网友I:
我的方案是通过模拟量实现多段速

最高输出频率E1-04=50

网友J:
很多变频器都有多段速控制,何必要PLC.

网友K:
多段速控制,可以说是变频器的基本功能,可以通过plc连接到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端子,也可以用转换开关,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实现,比如通讯。虽然简单,但写起来也是一堆,拿masterdrives变频器来说,可以通过p417,p418,p580和p581四个参数的组合,实现12段速度。如果使用U参数,还可以有更多的段速。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于多段速控制,可以说是变频器的基本功能,可以通过plc连接到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端子,也可以用转换开关,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实现,比如通讯。虽然简单,但写起来也是一堆,拿masterdrives变频器来说,可以通过p417,p418,p580和p581四个参数的组合,实现12段速度。如果使用U参数,还可以有更多的段速。

非常正确,欢迎元老级人物多次光临!!

网友L:
使用S7-226 PLC和MM440变频器联机实现电动机三段速频率运转控制

      使用S7-226 PLC和MM440变频器联机,实现电动机三段速频率运转控制。要求按下按钮SB1,电动机起动并运行在第一段,频率为15HZ;延时18s后电动机反向运行在第二段,频率为30HZ;再延时20s后电动机正向运行在第三段,频率为50HZ。当按下停止按钮TB1,电动机停止运行。

.按要求接线
PLC与变频器的连接电路如图

PLC和MM440变频器联机三段速控制电路
PLC输入/输出地址分配

变频器MM440数字输入DIN1、DIN2端口通过P0701、P0702参数设为三段固定频率控制端,每一段的频率可分别由P1001、P1002和P1003参数设置。变频器数字输入DIN3端口设为电动机运行、停止控制端,可由P0703参数设置。PLC输入/输出地址分配见表

PLC程序设计

程序执行要求:按下起动按钮SB1后,输入继电器I0.1得电,输出继电器Q0.1和Q0.3置位,同时定时器T37得电计时。Q0.3输出,变频器MM440的数字输入端口DIN3为“ON”,得到运转信号,Q0.1输出,数字输入端口DIN1为“ON”状态,得到频率指令, 电动机以P1001参数设置的固定频率1(15HZ)正向运转;T37正转定时到18s,位常开触点闭合,使输出继电器Q0.2置位、Q0.1复位(注意:Q0.3保持置位),同时定时器T38得电计时。变频器MM440的数字输入端口DIN3仍为“ON”,得到运转信号,Q0.2输出,数字输入端口DIN2为“ON” 状态,得到频率指令,电动机以P1002参数设置的固定频率2(-30HZ)反向运转,T38反转定时20s,T38位常开触点闭合,输出继电器Q0.1再次置位输出,变频器MM440的数字输入端口DIN1、DIN2和DIN3均为“ON”状态,电动机以P1003参数设置的固定频率3(50HZ)正向运转;按下停止按钮TB1时,PLC输入继电器I0.2得电,其常开触点闭合使输出继电器Q0.1—Q0.3复位,此时变频器MM440的数字输入端口DIN1、DIN2和DIN3均为“OFF”状态,电动机停止运转。PLC运行参考程序如图

变频器参数设置
变频器操作步骤省略,主要参数设置见表
                                                                          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
对:最后回复 关于

使用S7-226 PLC和MM440变频器联机实现电动机三段速频率运转控制

      使用S7-226 PLC和MM440变频器联机,实现电动机三段速频率运转控制。要求按下按钮SB1,电动机起动并运行在第一段,频率为15HZ;延时18s后电动机反向运行在第二段,频率为30HZ;再延时20s后电动机正向运行在第三段,频率为50HZ。当按下停止按钮TB1,电动机停止运行。

.按要求接线
PLC与变频器的连接电路如图

PLC和MM440变频器联机三段速控制电路
PLC输入/输出地址分配

变频器MM440数字输入DIN1、DIN2端口通过P0701、P0702参数设为三段固定频率控制端,每一段的频率可分别由P1001、P1002和P1003参数设置。变频器数字输入DIN3端口设为电动机运行、停止控制端,可由P0703参数设置。PLC输入/输出地址分配见表

PLC程序设计

程序执行要求:按下起动按钮SB1后,输入继电器I0.1得电,输出继电器Q0.1和Q0.3置位,同时定时器T37得电计时。Q0.3输出,变频器MM440的数字输入端口DIN3为“ON”,得到运转信号,Q0.1输出,数字输入端口DIN1为“ON”状态,得到频率指令, 电动机以P1001参数设置的固定频率1(15HZ)正向运转;T37正转定时到18s,位常开触点闭合,使输出继电器Q0.2置位、Q0.1复位(注意:Q0.3保持置位),同时定时器T38得电计时。变频器MM440的数字输入端口DIN3仍为“ON”,得到运转信号,Q0.2输出,数字输入端口DIN2为“ON” 状态,得到频率指令,电动机以P1002参数设置的固定频率2(-30HZ)反向运转,T38反转定时20s,T38位常开触点闭合,输出继电器Q0.1再次置位输出,变频器MM440的数字输入端口DIN1、DIN2和DIN3均为“ON”状态,电动机以P1003参数设置的固定频率3(50HZ)正向运转;按下停止按钮TB1时,PLC输入继电器I0.2得电,其常开触点闭合使输出继电器Q0.1—Q0.3复位,此时变频器MM440的数字输入端口DIN1、DIN2和DIN3均为“OFF”状态,电动机停止运转。PLC运行参考程序如图

变频器参数设置
变频器操作步骤省略,主要参数设置见表
                                                                          变频器参数设置

内容的回复:

果然度喜欢慢慢出手呀,呵呵呵

网友M:
果然度喜欢慢慢出手呀,呵呵呵

网友N:
很基础的一道题,就是不想动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