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PLC擂台第29期--PLC加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1-03-09):
设计一个实际工程中用过的PLC加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的案例,需要把PLC型号、相应的变频器型号、各种参数及情况、控制系统实现的功能等说明清楚,贴出程序并加以说明。

PLC及与变频器的设备类型不限。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没人打擂啊,先占楼,在学习

网友B:
这个很有难度啊!我们有台设备就是这样控制的!被公司看着核心技术!我来学习的!

网友C:
         使用S7-200+EM232或EM253(或只用224XP)控制MM440变频器实现无级调速。  本例子中实现的功能为PLC输出到 0 -10V 的的电压给MM440,MM440输出0--50Hz的转速。

MM440变频器参数设置:
    P0304=xx    //电机额定电压:
    P0305=xx   //电机额定电流:
    P0307=xx   // 电机额定功率
    P0308=xx   // 电机功率因数
    P0310=xx   // 电机额定频率
    P0311=xx    // 电机的额定速度

    P0700= 2    //I/O 端子控制
   P1000= 2     //模拟输入1通道(端子3,4)
   P1080=0      // 限制电机运行的最小频率
   P1082=50   // 制电机运行的最大频率
   P1120=1     // 电机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

   P1121=1    //电机从最大频率降速到静止状态所需时间

   P2000 = 50Hz    //基准频率
   P0756 = 0或1    //ADC类型
   P0757 = 0V       //标定ADC的X1值   V或mA
   P0758 = 0%      //标定ADC的Y1值   P2000的%比

   P0759 = 10V      //标定ADC的X2值   V或mA
   P0760 =100%    //标定ADC的Y2值   P2000的%比
   P0761 = 0V       //ADC死区宽度     V或mA

接线图:

PLC程序:
LD     SM0.0
MOVW   VW0, AQW0    //VW0的取值范围为0-32000,则对应的输出电压为0-10V,通过修改VW0值大小就能改变变频器的转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有难度啊!我们有台设备就是这样控制的!被公司看着核心技术!我来学习的!

呵呵..这个也核心技术?

网友E:
全系列使用台达产品
PLC:32EH000R2
模块:DVP06XA-H2
变频:VFD075E43A
变频参数:
频率来源:02-00=01(AVI,0-10V)
启动方式:02-01=1(外部开关)
PID功能:10-00=1由面板给定
由于06XA模拟量模块输出0-20MA,12位(0-4000),采用4-20MA方式,故4-20MA对应800-4000数字。
程序是我两用的系统中直接复制出来,
程序是个自动控制油泵压力作用,压力传感器直接接在变频器上,由系统随时给变频器设定给定值。系统需要设置输出最小及最大值。我手动输入0-100%,对应的给定值是在设定的最小及最大范围内。此例我最低及最高设定为3-15公斤。
里面功能有2个,D3910这是用来给通讯输出用,D262是模拟量输出用。为了计算准确,我用到了浮点数。

网友F:
我们用一个OMRON的C200HE,加了一个输入模拟量模块(八路)和一个输出模拟量模块(八路),来控制一条生产线。其中控制了富士变频器三个,伺服(松下的)二个,还有一个直流调速器(欧陆的,220KW)。电路图可以传上去,但程序太大了,只好什么也不传了。模拟量输入是在自动生产时手动微调用和手动工作时用的。

网友G:
这些都很简单可我没有时间来搞,我自己又没有网线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这些都很简单可我没有时间来搞,我自己又没有网线很不方便。

呵呵,欢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指导工作,没有网线在设置没错的话,可以把仿真的PLC程序列上来,还有接线图之类的。谢谢!

网友H:
三菱FX2N系列PLC模拟量控制在变频调速的应用

PLC包括许多的特殊功能模块,而模拟量模块则是其中的一种。它包括数模转换模块和模数转换模块。例如数模转换模块可将一定的数字量转换成对应的模拟量(电压或电流)输出,这种转换具有较高的精度。

下面以三菱FX2N系列PLC为例进行说明。同时选择FX2N-2DA模拟量模块作为对变频器进行速度控制的控制信号输出。如下图所示,控制系统采用具有两路模拟量输出的模块对两个变频器进行速度控制。

下图为变频器的控制及动力部分,这里的变频器采用三菱S540型,PLC的模拟量速度控制信号由变频器的端子2、5输入。

系统中PLC模拟量控制变频调速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模拟量模块输出信号的选择

通过对模拟量模块连接端子的选择,可以得到两种信号,0~10V或0~5V电压信号以及4~20mA电流信号。这里我们选择0~5V的电压信号进行控制。

(2)模拟量模块的增益及偏置调节

模块的增益可设定为任意值。然而,如果要得到最大12位的分辨率可使用0~4000。如图,我们采用0~4000的数字量对应0~5V的电压输出。当然,我们可对模块进行偏置调节,例如数字量0~4000对应4~20mA时。

(3)模拟量模块与PLC的通讯

对于与FX2N系列PLC的连接编程主要包括不同通道数模转换的执行控制,数字控制量写入FX2N-2DA等等。而最重要的则是对缓冲存储器(BFM)的设置。通过对该模块的认识,BFM的定义如附表。

附表BFM的定义

从附表中可以看出起作用的仅仅是BFM的#16、#17,而在程序中所需要做的则是根据实际需要给予BFM中的#16和#17赋予合适的值。其中:

#16为输出数据当前值。

#17:b0:1改变成0时,通道2的D/A转换开始。

b1:1改变成0时,通道1的D/A转换开始

(4)控制系统编程

对于上例控制系统的编写程序如图所示。

在程序中:

1)当M67、M68常闭触点以及Y002常开触点闭合时,通道1数字到模拟的转换开始执行;当M62、M557常闭触点以及Y003常开触点闭合时,通道2数字到模拟的转换开始执行。

2)通道1

将保存第一个数字速度信号的D998赋予辅助继电器(M400~M415);

将数字速度信号的低8位(M400~M407)赋予BFM的16#;

使BFM#17的b2=1;

使BFM#17的b2由1→0,保持低8位数据;

将数字速度信号的高4位赋予BFM的16#;

使BFM#17的b1=1;

使BFM#17的b1由1→0,执行通道1的速度信号D/A转换。

3)通道2

将保存第二个数字速度信号的D988赋予辅助继电器(M300~M315);

将数字速度信号的低8位(M300~M307)赋予BFM的16#;

使BFM#17的b2=1;

使BFM#17的b2由1→0,保持低8位数据;

将数字速度信号的高4位赋予BFM的16#;

使BFM#17的b0=1;

使BFM#17的b0由1→0,执行通道2的速度信号D/A转换。

4)程序中的K0为该数模转换模块的位置地址,在本控制系统中只用了一块模块,因此为K0,假如由于工艺要求控制系统还要再增加一块模块,则新增模块在编程时只要将K0改为K1即可。

(5)变频器主要参数的设置

根据控制要求,设置变频器的运行模式为外部运行模式,运行频率为外部运行频率设定方式,Pr.79=2;模拟频率输入电压信号为0~5V,所以,Pr.73=0;其余参数根据电机功率、额定电压、负载等情况进行设定。

注意:
(1)FX2N-2DA采用电压输出时,应将IOUT与COM短路;

(2)速度控制信号应选用屏蔽线,配线安装时应与动力线分开

网友I:
西门子PLC控制MM440变频器:

设计方案
通过对输入10V直流电压模拟量的处理,来达到:
(1)调节电位器使八段数码管显示0到9这十个数字(即,把这10V直流电压分成10个等级);
(2)调节电位器实现plc输出模拟量对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实时调节。
二、简要说明
(1) 本实验利用如下器材完成模拟量输入输出及各种数据形式之间的转换和数码管显示应用等目的
直流10v电源及4.7K电位器
CPU模块上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八段数码管
(2)要求当调节电位器获得0~10V间连续变化的电压信号时,若输出电压为0~1V则数码管显示“0”;若输出电压为1~3V则数码管显示“1”;依次类推,数码管显示0~9之间数据,且电动机同时实现1~6档转速调节,变频器实现不同转速的实时调节。
三、硬件电路图
(1)I/O地址分配

I0.0 变频器正转
I0.1 变频器反转
I0.2 停止
Q0.0 八段数码管A
Q0.1 八段数码管B
Q0.2 八段数码管C
Q0.3 八段数码管D
Q0.4 八段数码管E
Q0.5 八段数码管F
Q0.6 八段数码管G
Q0.7 八段数码管DP
Q1.0 变频器DI1
Q1.1 变频器DI2

A+ 、A- PLC模拟量输入端
A+ 接直流10V电源正端
A- 接直流10V电源负端
V0 、M0 PLC模拟量输出端
V0 变频器的AI1输入端
M0 变频器GND端

电路如下图:

程序如下:
变频器参数设置:
P0700=2
P0701=1
P0702=2
P1000=2
运行正常!

网友J:
我的是牛奶杀的plc程序加tp070控制的。用的是西门子224加一个232加两个231的程序。有pid控制。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我的是牛奶杀的plc程序加tp070控制的。用的是西门子224加一个232加两个231的程序。有pid控制。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

能详细说下嘛?好评奖撒!!!

网友G:
此题具体什么时间结贴???

楼主:
对:彩虹 关于

此题具体什么时间结贴???

内容的回复:

如果有您这样的研究西门子的专家级的人物参加,我想时间不重要。下周三之前结贴都行,很希望老师您老捧场!

网友G:
     我还是以西门子来编辑此程序,此程序的模拟量输入可以是触摸屏上的设定,或外部的输入,也可是配方的参数传来的。此程序完全可以作为一子程序来调用。

网友G:
变频器用丹佛斯VLT5000,参数如下:

楼主:
对:彩虹 关于

程序已完成有不对之处还请同行指正!!!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彩虹”老师的参与。您的设计对我们不少人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网友D:
简要说一下西门子MM440变频器使用模拟量控制频率问题:

我们工控常用的模拟量信号是4-20mA电流信号,如果用此信号作为变频器的信号给定,
首先,确定变频器频率给定是电压信号给定还是电流信号给定,在西门子MM4系列变频器上都有一个DIP拨码开关设置为ON位置(DIP拨码开关设置为OFF时默认的是电压信号给定,DIP拨码开关设置为ON时默认的是电流信号给定)。

其次,MM440默认的信号是0-20mA电流信号对应0-50Hz,为了使0-20mA对应0-50Hz频率,还需对变频器参数进行修改(常规参数设置略):
P0756=2 ;(模数转换输入ADC类型,单极性电流输入0-20mA)
P0757=4 ;(标定ADC的x1值,即y1频率对应的电流值,此时设置4mA对应频率0Hz)
P0758=0 ;(标定ADC的y1值,即x1电流对应的频率值)
P0759=20 ;(标定ADC的x2值,即y2频率对应的电流值,此时设置20mA对应频率50Hz)
P0760=100% ;(标定ADC的y2值,即x2电流对应的频率值,此时设置基准频率50Hz,100%即满基准频率)

 用西门子S7-300,用标准模块FC105进行模数转换(FC105是siemens的标准块,位置在Step7的库(Libraries)->Standard Libraries ->TI-S7 converting Blocks -> FC105可以直接调用),STL语言编程如下:

     模拟量4-20ma,对应0-50Hz
      CALL  "FC105"
       IN     :=  MD200                      //你的频率设置地址,可以组态成HMI 的I/O数据域
       HI_LIM :=5.000000e+001    //上限对应50Hz
       LO_LIM :=0.000000e+000   //下限对应0Hz
       BIPOLAR:=FALSE                 //这个为false,
       RET_VAL:=MW300                  //返回值,主要看有没有错误
       OUT    :=PIW256                        //你转换后的输出值频率值

网友K:
都是高手,原来还有这么个好地方,以后的常来看看。

网友L:
非常受益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M:
学习学习    都是高手啊

网友N:
真犀利,图都发出来了

网友O:
此贴确实值得珍藏,希望论坛经常出现此类有实用价值的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关于此贴确实值得珍藏,希望论坛经常出现此类有实用价值的好帖。

会的,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所以我们会更加的努力!!!

网友P:
说啥,说啥

引用 网友O:
关于此贴确实值得珍藏,希望论坛经常出现此类有实用价值的好帖。



会的,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所以我们会更加的努力!!!

网友Q:
OMRON CP1H  +台达VFD-B+WINVIEW6056,使用CP1HXA型的自带模拟量功能,通过指令SCL3将威纶6056上0-60.0的数据转换成0-10V电压输出到210通道,变频器使用AVI和ACM端子,0200设1,0201设2.再编辑一段需要的逻辑控制程序就可实现变频器的模拟量运行.调试成功.

网友R:
太好了,受益匪浅,感谢各位大师

网友S:
安川CP-316H与G7变频器实现模拟量速度控制

cp-316h是安川公司生产的一种小型plc系统控制器,其本机i/o有8点数字型输入,4个数字型输出,2个模拟型输入,2个模拟型输出和一个脉冲输入,通信接口215和216及rs-232串口,从而实现i/o本地控制、plc主从站通信、变频器通信、变频器模拟量控制等功能。2个模拟型输出即有2个通道,输出范围一、-10v至10v(-31206至+31205),二、0至10v(0至+31205)。通道0和通道1的范围可以(cp-717工程管理器中)改变。输出误差最大±1%。通过cp-316的上述功能特点,来说明如何用plc输出模拟量进行控制来实现g7变频器的速度调节。

1、硬件接线、软件及变频器的设定

利用cp-316h 本机i/o cn5口输入/输出连接器 14接线端子和15接线端子为模拟量输出。14接线端子模拟量输出+0,15接线端子模拟量输出-0接地。变频器g7本机a3接线端子和ac接线端子为模拟量输入。将cp-316h模拟量输出14和15接线端分别和g7变频器的i/o口a3和ac连接(图)。

         plc和g7变频器的硬件接线

完成硬件电路连接后,我们要对其进行软件配置,打开cp-717工程管理器,建立组文件夹→定单文件夹→plc文件夹,在plc文件夹中选择机型cp-316h,并命名plc名。打开进入cp-316hcpu1的定义文件夹,选中打开模块构成(图)。对cp-316h而言这些输入输出的地址都是默认的,不需要做任何的更改。

图 cp-316h的模块构成

我们只需要对输出模拟量的状态进行变更。在基本i/o内打开子画面,选中模拟量输出a1的下拉菜单选项内把原来的-10—+10变更为0—+10,并指定由寄存器ow0001输出0到10v(图)。

图基本i/o内的子画面

cp-717工程管理器设置终了后,还必须对g7变频器进行参数的设定,如不进行变频器参数的情况下,是无法正常运行。具体参数设置如附表。

附表 g7变频器部分参数的设定

2、plc程序的应用编写

在程序编写时,要充分考虑到设备工艺的要求,也就是说那一段工艺区需要那一种速度。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速度是如何通过plc输出模拟量来调节的。我们在cp-717工程管理器中的机型cp-316h的plc项目里建立dwg h高速画面程序文件,首先编写速度设定数据传送程序(图)。

图 速度控制数值传送

在图4中是一段速度控制值的传送程序,也就是把预先设定好的速度值#w常数表放到dw寄存器内,在程序中把速度设定为10种,即10%-100%的速度(按最高输出频率50hz计算的话,即5hz=10%……50hz=100%)。#w0000-#w0009的数值指向dw0000-dw0009。#w0000-#w0009寄存器的数值可在常数表中设置(图)。

图#w常数表中的速度设定

由于把速度细分为10种,所以要在每个的#w0000-#w0009寄存器中设置不同的数值,但通过上述得知,plc模拟量输出的范围我们已经设置为0至10v,但由于plc的数值范围是0至+31205,也就是说当plc输出数值为0时,模拟量电压为0v,输出数值+31205时,模拟量输出为10v。10%速度时输出约1v,#w0000设定3120;20%速度时输出约2v,#w0001设定6240;30%速度时输出约3v,#w0002设定9360;40%速度时输出约4v,#w0003设定12480;50%速度时输出约5v,#w0004设定15600;60%速度时输出约6v,#w0005设定18720;70%速度时输出约7v,#w0006设定21840;80%速度时输出约8v,#w0007设定24960;90%速度时输出约9v,#w0008设定280280;100%速度时输出约10v,#w0009设定31200。ow0001输出寄存器在模块配置中已经设置完成(即cp-316h 14接线端子和15接线端子的输出),我们只需要设计模拟量的输出程序(图)。

图 模拟量输出程序

程序(图)初始状态下,由于sb0004是系统寄存器常时on,把0000传送给dw0010寄存器,再由dw0010寄存器的送给ow0001输出寄存器,所以ow0001的数值为0,无输出电压,变频器无输出。当mb006000接通为on后,会覆盖ow0001的原有数据0000变成dw0010的数据,这是把dw0000寄存器内3120传送给dw0010得到的,ow0001输出为1v(cp-316h14和15接线端有电压输出),变频器接受到10%(5hz)的速度,开始输出去驱动马达。mb006000-mb006009轮流接通都有一个dw0000-dw0009寄存器中的数据通过dw0010传送给ow0001,产生不同的速度给定,最大速度值使用limit指令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sb0004和mb006000同时为接通on的情况下,数值大的会自动覆盖数值小的,就变成mb006000为on的3120。要是mb006001为on,也一样覆盖了3120,变成了6240(20%(10hz)速度)。当sb0004、mb006000、mb006001同时on,ow0001的输出数值也会自动的取决最大的即6240。所以说,不管每段的数值怎么样(或全部为on),最终还是取决数值最大的哪个。在程序设计中使用sb0004一直保持接通是为了防止当mb006000或其它mb006001-mb006009给定数值断开后写入一个0000数值,ow0001寄存器变为0000,保证变频器无输出,如果不写入0000数值的情况下,例即使mb006000断开off后,在ow0001输出寄存器内仍有3120的数值,而变频器依旧有输出,所以要写入0000。
以上是一段应用示范程序,完全可以在学习中作为实践的程序使用,稍加修改后也可在实际中应用,但在实际中使用时最终还是要取决用户设备在实际生产工艺的要求进行设计。

网友T:
这么多好东西啊,谢谢大家,学习了。

网友U:
好东东,高手很多啊,

网友V:
真是太好了,让我大开眼界

网友W:
我就三菱的没有调出来过

网友X:
         对于这个问题,我做了一个实验是在西门子的S7-300的315-2 PN/DP下的实验,并完整的完成了该设计,一下全部为原版的原创设计,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控制的电路图为:

PLC加模拟量模块控制MM440变频器运行接线图

1.输入与输出的设定和系统及接线介绍

        系统如上图所示,按下按钮SB1按钮允许电动机运行,模拟量模块SM334输入AI通道CH0为传感器/变送器输入信号0~10VDC,经A/D转换得到一个16位整数,经PLC处理(通常进行定标处理,或根据设定量进行PID运算等,在我的实验中不作处理)后送SM334输出AO模块,D/A转换后使输出AO通道CH0输出0~10VDC信号,给MM440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1,从而调节电动机转速;按下SB2按钮电动机停止运行。0~10V对应变频器-50~50Hz。

2.s7-300数字输入输出变量的设定:

这个包括2个数字量输入,1个数字量输出(用于控制正转和断开)。具体如下图所示:

PLC的输入输出、

3.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包括设置电动机参数和设置变频器命令及数字I/O、模拟I/O参数。电动机参数设置因所配置电动机而异,这里就不给出了,在设置完电动机参数后,使P0010=0,变频器进入“运行准备就绪”状态。

        设置变频器命令及数字I/O、模拟I/O参数如下表所示:

网友X:
4.PLC硬件组态的设置:

        要用PLC通过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就必须有相应的模拟量模块,这里我们要选择相应的西门子的SM的模拟量模块,具体的硬件配置如下表所示:

PLC加模拟量模块控制MM440变频器的硬件组态

5.PLC程序设计:

        这里由于只是在实验条件下的实验,所以没有初始化程序,我们只设计了一个循环程序即OB1的循环扫描程序,具体如下图所示:

        以上即为一个简单的PLC通过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运行的实验,由于中间省略了定标处理以及相关的PID运算,因此学习起来还比较好懂,适合初学者,但是要进一步学习,便需要进一步的对定标,PID运算有所了解。

网友Y:
楼上做的很标准,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Z:
MadForg的电路图交流220V经QS后能接L+ ,L-?查MM440手册应该接的是L/L1、N/L2;而MM440中L+、L-接的是制动电阻。这样接线设备可能烧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Z:
关于MadForg的电路图交流220V经QS后能接L+ ,L-?查MM440手册应该接的是L/L1、N/L2;而MM440中L+、L-接的是制动电阻。这样接线设备可能烧了。

不好意思,画图时没怎么注意,就画错了,由于又要做实验,又要画图,所以搞得人有点累,结果就鬼使神差的画错了!!!呵呵,不过已经改正了,希望对大家没影响!!!

楼主:
一等奖2名,50MP获得者:
彩虹               纪强(非常的不错,谢谢纪老师的完美回答)
MadforG       MadforG(非常的不错,应该完全是原创的,很适合初学者)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飘在半途中      飘在半途中
3CWQZ           jsshwqz
welfare87       welfare87
陈石头             hh_clei
zxjjynl               zxjjynl

三等奖5名,30积分获得者:
最后回复                     the_wise
wushaoping7            wushaoping7
Jack_军                      pengjun
老小伙                        科育电子
xshflove                     xshflove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也恭喜获奖者!希望继续参与我们后面擂台!

网友AA:
高手云集!谢谢各位高手!我有如下问题,

   在一条流水线上,有两次称重,产品第二次称重减去第一次称重结果判别正废品。我怎样编程才能让一发产品的两次称重一一对应上呢?高手能否举例说明!

楼主:
对:piaoxue338866 关于

高手云集!谢谢各位高手!我有如下问题,

   在一条流水线上,有两次称重,产品第二次称重减去第一次称重结果判别正废品。我怎样编程才能让一发产品的两次称重一一对应上呢?高手能否举例说明!

内容的回复:

能否具体说下?我想把问题作为擂台,供大家回答,能后你可以找其中比较满意的答案!!

网友AB(2011-06-25):
请彩虹老师留个QQ联系。

网友AC: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

真经典!

正好公司要用压力传感器模拟输入控制变频器。

网友AD(2011-10-21):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感触颇深!!

网友AE:
我觉得这种都是一种思路的问题,模拟量采集回来后,和设定值进行正运算或负运算,再把结果转换成频率输出。

这个最好还是用变频器自带的PID自调节功能,反馈量本身就是模拟量的话,没必要进行PLC运算。

但如果采集的是开关脉冲信号,而变频器本身不带速度卡的话,可以考虑用PLC进行模拟运算。

网友G(2012-04-27):
     现在回过头来看原来做程序的精神感到原来很用功也很闲,现在不知什么时间才有时间玩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