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施耐德交流接触器的机械连锁机构

楼主(2011-03-09):
有谁见过施耐德交流接触器的机械连锁机构,这是型号LAD9R ,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其资料,

有谁有的话,发给我

 谢谢!!

 gongxx163@163.com

gongxx163@tom.com

网友A:
这个好象是用来把2个接触器联在一起做可逆接触器的~ 这个是有的,叫机械互锁套件 ,你可以查下施耐德的电动机起动和保护样本。 上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B:
这个其实用不用都一样。只要电气互锁好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