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口的问题,有空进来聊聊

楼主(2011-03-09):
         最近用西门子200系列和仪表通讯,那鬼电表什么都没。。就丢一个645规约来给我写自由口!还好那些数据不参与控制,可以慢慢读!如果电表都集中,我用一台200能带多少个电表呢?就是能连接多少台电表来读写它们的数据!理论上那些电表的地址设置的对,是不是可以带很多台呢?编写的时候那么多读写应该不会影响控制方面吧?我还得加点温度湿度那东西来控制配电房!那位有空指点下!有兴趣也可以加QQ260440924  多讨论下,我一初学小鸟!嘿嘿

网友A:
理论上可以127个仪表通讯。但实际上能用到多少比较合适就难说了,需要考虑资源,刷新周期考虑,总不能半天都看不到数据刷新吧。虽然不参与控制,但基本速度还是需要保证的,而且越多仪表,需要考虑的就越复杂,至于所说的645规约对于S7-200是非常麻烦的。

网友B:
感谢讲解,进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理论上可以127个仪表通讯。但实际上能用到多少比较合适就难说了,需要考虑资源,刷新周期考虑,总不能半天都看不到数据刷新吧。虽然不参与控制,但基本速度还是需要保证的,而且越多仪表,需要考虑的就越复杂,至于所说的645规约对于S7-200是非常麻烦的。

同感啊!麻烦的要命,加上那些数据转换之类。。几十台都超长了、就算调用写好的块也是很麻烦

网友C:
理论上是127台,但是受线路等多因素限制,最多为32台,!而且采用轮询的方式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理论上可以127个仪表通讯。但实际上能用到多少比较合适就难说了,需要考虑资源,刷新周期考虑,总不能半天都看不到数据刷新吧。虽然不参与控制,但基本速度还是需要保证的,而且越多仪表,需要考虑的就越复杂,至于所说的645规约对于S7-200是非常麻烦的。

现在我再想要怎样写,才能把那些电表一台台读数据循环。感觉接力下去挺麻烦的。。又没有肯定的方法来确定读上来的数据是正常的,就怕恶性循环了。一两台就爽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理论上是127台,但是受线路等多因素限制,最多为32台,!而且采用轮询的方式很慢的!

也是,32台都够麻烦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关于理论上是127台,但是受线路等多因素限制,最多为32台,!而且采用轮询的方式很慢的!

也是,32台都够麻烦了。。呵呵

实际中有1:32的情况呢 用自定义协议还好点 如果用MODBUS RTU或者MODBUS ASCII的话 那就更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