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电源问题?

楼主(2011-03-10):
我们一台伺服攻牙机,在上线生产时,不带产品可以正常工作,可是放上产品就报警AL10(三菱的)我们也没有异常代码说明书,检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测量电源为200V,在工作(带产品)时电压一下降到180V,调整进线电压为220V,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A:
欠压故障?!单相输入的?

网友B:
工作电压200V,不能低于190V

网友C(2013-06-07):
正常的在160V以上就可以工作了,我修三菱伺服都这样测试过。QQ717252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