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接线很麻烦,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

楼主(2011-03-10):
有一台三相的汽油发电机,如果停电后每次都需要拉闸接发电机线,来电后又要重新换回原有的市电线路,很麻烦,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如果有个平面图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3/2011031011112900002-1.shtml 这个也是楼主发的吧,已经回复

网友B:
市电闸刀/空开下口接一个30A的三相四线插座,发电机输出电缆接上插头,用发电机时拉下开关,送上发电机供电开关就行了,不用时拔下插头合上市电开关,由于三相汽油发电机很少超过15kw的,所以这样用没问题,但要注意不要同时合上,后果你懂得,呵呵.嫌不保险的话可以用2个空开装上机械互锁装置.

网友C:
用双反闸刀不就可以了

网友D:
装双头开关,方便..

网友E:
搞一个自动的吧是蛮好的吗

网友F:
用双投刀闸就可以了,双投刀闸有三组接线端,中间的一组接负载,剩下的一组接市电,一组接发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双投刀闸就可以了,双投刀闸有三组接线端,中间的一组接负载,剩下的一组接市电,一组接发电机就可以了。

顶下!

网友H:
三相单刀双投开关。。。。。。。

网友I:
用个转换开关就行了,不用什么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