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接触器线圈在额定电压30%~85时依然保持闭合的方法?

楼主(2011-03-10):
在电源电压突然降低时,或电源电压为接触器线圈的额定电压的30~85%时,依然要保持接触器闭合,请问有这种保护元件吗?或者如何实现?有一美国厂家PQSI生产这种产品(www.pqsi.com),但国内找不到供应商,不知道有没这个替代产品?

网友A:
我有个馊主意,380线圈改成220的,做一个开关电源宽输入的,输出220直流(没人规定接触器必须用交流线圈吧)因为开关电源输出很稳定所以.......

网友B:
看见过介绍,有一种防晃电接触器,可抗瞬间电压下降,但我没用过。

网友C:
一般的接触器在40%额定电压时就释放了,确实很难在30%额定电压时保持吸合,不过有个办法重绕线圈,用比原线圈线径大1-2号规格的漆包线重绕,匝数与原线圈相同,就可降低释放电压。

网友D:
使用24V直流线圈的交流接触器,24VDC由开关电源提供。象明纬开关电源在30%额定输入电压时仍能提供稳定的24VDC电源。

网友E:
ABB的接触器有楼主所说的这个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想法不错

使用24V直流线圈的交流接触器,24VDC由开关电源提供。象明纬开关电源在30%额定输入电压时仍能提供稳定的24VDC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路过,学习了。。。。。

网友I:
有这必要吗?接触器对负载本身就有一个保护功能----欠压保护,当控制电压下降了,主电源势必也是下降的,如果是电机负载,没有欠压保护的话会把电机损坏的,个人认为有这功能反而不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接触器对负载本身就有一个保护功能----欠压保护,当控制电压下降了,主电源势必也是下降的,如果是电机负载,没有欠压保护的话会把电机损坏的,个人认为有这功能反而不好。

这样就失去“欠压保护”功能!

网友K:
这个欠压保护的时间需要考虑。

网友L:
个人觉得不能忽视此保护功能

网友M:
 可用一个电容和一个变压器构成交流稳压器,其变压器工作在磁饱和状态,当外电压降低时变压器输出变化很小,用变压器的输出接接触器线圈,可确保外电压变化很大时,接触器不断电。

网友N(2011-08-04):
线圈电压降到这样的数值,那么主电源肯定同样降到这样的数值了,电气设备还有法运行吗?这个问题只可以在理论上探讨一下,实践中无意义.

网友O:
楼主可能遇到的是启动电流大造成电源电压下降,使得接触器释放,不能启动的实际问题。因此找这样的接触器那是误区了。正确的方法应该采用软启动,或增加稳压电源。

网友P:
交流接触器直流运行就可实现这个要求。交流接触器吸合后,通过辅助触点将加在线圈的电压改变为大小合适(通过电容降压)的直流电压,就可以在较宽的电压范围保持吸合,而且通过的电流很小。

网友N:
引用 网友P:
交流接触器直流运行就可实现这个要求。交流接触器吸合后,通过辅助触点将加在线圈的电压改变为大小合适(通过电容降压)的直流电压,就可以在较宽的电压范围保持吸合,而且通过的电流很小。

这种方式在老式的CJ10或CJ12接触器中应用,具有较好的节能作用。

网友Q(2015-04-10):
朋友,我是做相关保护产品的,如果想解决问题可以跟我咨询。专业保护接触器因电压暂降导致控制电压低于电磁保持电压而引起的接触器脱扣问题,并且可调整躲过暂降持续时间对接触器的影响。QQ:285898021,有问题可以咨询我。

网友N(2015-08-11):
使用带机械自锁功能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