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停止时,嗡嗡做响.

楼主(2011-03-10):
伺服电机停止时,嗡嗡做响,找原点后,电机响个不停.

需要设置那些参数才能消除。

网友A:
降低位置环增益。加大内环指令滤波。

网友B:
适当降低2-00 2-04和2-06的值,,同时增加1-08

网友C:
1-37惯量比看看

网友D:
降低速度和位置比例增益。

网友E:
如果仅仅是停止时才有噪音,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工作性能,可以应用第二增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