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ES2 PLC与ASDA-AB伺服的位置控制

楼主(2011-03-10):
我有一台 台达60ES2 PLC,想实现跟ASDA-AB的伺服驱动 的位置控制,是打算用脉冲+方向的那种,麻烦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找代理商或者留下你的电话

楼主:
你好 我的电话是13826272468 谢谢!

网友A:
希望你们的代理商能看见你的电话

楼主:
。。。。。。已经搞好了

网友B(2012-08-25):
我现在也在做ES2控制AB电机,但就时一直电机到没有动作,不知道时什么问题,你能不能把你的接线图和程序,调节参数发到我邮箱呀?
258316811@qq.com
,大侠帮帮忙,

网友C:
对:LK258316811关于
我现在也在做ES2控制AB电机,但就时一直电机到没有动作,不知道时什么问题,你能不能把你的接线图和程序,调节参数发到我邮箱呀?258316811@qq.com,大侠帮帮忙,
内容的回复:
私服接线
PLC接线
一般控制我就设置了私服内部启动P2-51,电子齿轮比P1-44,P1-45,屏蔽私服的限位P2-15,P2-16及急停P2-17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