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产生干扰?

楼主(2011-03-10):
线圈电压220V  AC的接触器在吸合或断开瞬间,影响柜内24VDC指示灯,全部指示灯会闪亮一下,(微亮),大家有遇到过此类情况,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换用抗干扰指示灯。

网友B:
早期的LED指示灯,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

解决方法(两者取其一,或两者同时用):

1。指示灯和接触器分开走线;

2。指示灯头上并联1个4.7K-15K电阻, 或接触器上并联RC吸收电路.

楼主:
用的某知名品牌新近生产的指示灯。

楼主:
多谢老愚者的指教。

网友C:
建议你检查线路中是不是有漏电现象,还有就是在高低压线分开步线模

网友D:
接触器线圈加阻容吸收回路试下。

网友E:
不仅是24V指示灯有此现象,就是220/380V灯也有此现象。如果用高压理论的波传动可以解释,只是因为是个瞬态现象,我们也没去想办法消除。这可能是新型的LED灯的通病,用楼上的方法试试吧,估计这个干扰对有些设备的正常运行会有影响的。

楼主:
用老愚者提供的第一条方法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法。

但需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就加以注意。

网友F:
认可2楼老愚者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