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B 3.7KW维修

楼主(2011-03-10):
最近有个变频器是台达的,没报警,但是频率在50的时候输出电压为490V,换过模块、光藕都不行,麻烦各位帮个忙找下原因!谢谢各位了!

顺便想问下各位谁有台达VFD-M或VFD-B变频器的电路板图,可以的话发份给小弟!我邮箱:lsg06281013@163.com。再次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不知490V是测得的输出电压还是从变频器读出的输出电压值?直流电压和电源电压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可能是与电压有关的参数设置不当呢?有没有跳线设置电压检测范围?

网友B:
专业维修变频器

电话:(021)62842272       (021)66080427
传真:(021) 51561660 地址:上海普陀真南路1051弄8号楼 601室(上海国际包装印刷城)
邮编:2003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知490V是测得的输出电压还是从变频器读出的输出电压值?直流电压和电源电压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可能是与电压有关的参数设置不当呢?有没有跳线设置电压检测范围?

是测得的输出电压值!我试过修改里面的最高电压输出,但是没用!希望各位能帮下小弟!

网友A:
问题的原因找到没有呢?

变频器读出的输出电压正常还是与也是490V?

频率50是从变频器读出的吧。能不能用转速测量仪器测测电机的转速是不是50Hz?

如果有相同的变频器和电机,测测输出电压,比较一下,是不是也是490V,还是正常?

用与你测得490V电压的万用表不同的仪器测测是否同样是490V。因为变频器输出电压不是正选波形,所以测得的有效值有可能有误差。

网友C(2011-04-15):
对:九色鹿 关于

问题的原因找到没有呢?

变频器读出的输出电压正常还是与也是490V?

频率50是从变频器读出的吧。能不能用转速测量仪器测测电机的转速是不是50Hz?

如果有相同的变频器和电机,测测输出电压,比较一下,是不是也是490V,还是正常?

用与你测得490V电压的万用表不同的仪器测测是否同样是490V。因为变频器输出电压不是正选波形,所以测得的有效值有可能有误差。

内容的回复:

无所谓了,不修了,扔了!!!

网友D:
我想问下,50HZ时三相输出都平衡吗,电机运行怎么样?还有,你测输出电压用的是不是数字表,如果是建议你换个指针万用表吧!

网友C:
对:lyp4582110 关于

我想问下,50HZ时三相输出都平衡吗,电机运行怎么样?还有,你测输出电压用的是不是数字表,如果是建议你换个指针万用表吧!

内容的回复:

50HZ的时候都490V,所以没在50HZ的时候接电机,只是在40、30HZ的时候接电机,电机运转正常,没什么异常。我测的是数字万用表!指针的倒没测,因为我们这里基本上是用数字的!

网友E:
云南兆富科技有限公司是云南本地企业,2009年从深圳迁来昆明,专业从事嵌入式系统研发,工控维修、变频器销售的高科技公司,我们开展如下业务:
1、工控维修:变频器、电路板、触摸屏、PLC、直流调速器、伺服控制器、数控机床、挖机电脑板、空压机电脑板、UPS工业电源、喷涂机电脑板等工业设备的芯片级维修;
2、产品研发:工业电子产品研发、嵌入式系统研发、软件/硬件研发、PLC程序研发、控制柜/变频柜设计;
3、工程改造:恒压供水改造、变频节能改造、空压机变频改造、工业洗衣机变频改造、空调变频改造;
4、产品销售:变频器销售、水泵销售、控制柜/变频柜设计销售、电子元器件销售;

地址:昆明市官渡区国贸路725号宏兴大厦A座1404-1406
电话:0871 - 7322300 7322190
网址:http://www.ynpax.com

网友D:
楼主换个指针万用表试试吧,数字表测有时会偏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