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变频器外部控制,选用面板上的旋钮调速 控制时要改哪些参数

楼主(2011-03-10):
ABB变频器外部控制,选用面板上的旋钮调速 控制时要改哪些参数

网友A:
ACS360么?修改
LOC/REM – 变频器初次上电时, 处于远控模式(REM),它可由控制端子排X1 控制。
要切到本地控制 (LOC) ,使用控制盘控制变频器,按住 键直到先出现LOCAL
CONTROL (本地控制),再在后来显示LOCAL, KEEP RUN (本地控制,保持运
行):
• 当显示LOCAL CONTROL (本地控制)时释放按键,会将控制盘给定设置为当前
的外部给定。 变频器停车。
• 当显示 LOCALKEEP RUN (本地控制,保持运行) 时释放按键,可根据用户当
前的 I/O 设置保持原来的运行/ 停止状态和给定 。

网友B:
ACS800的 10.01定义一个控制端口,11.03选KEYPAD控制盘给定。

网友C:
直接用面板选本地控制与远程控制,
直流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