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启动画面如何设置才能让它自动进入下一画面

楼主(2011-03-10):
海泰克触摸屏启动画面如何设置才能让它自动进入下一画面

网友A:
启动画面进入下一画面?能否说的详细些?

人机出厂时候后面的拨码开关,DIP 7 ON,开机后人机会进入系统画面。如果不想让人机进入系统画面,可以将dip7 off,人机开机后就直接进入程序了。

楼主:
如何用PLC编程来控制屏的画面的转换?

楼主:
不太明白控制区的使用?能否发个列子!最好用西门子S7-200编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