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变频器控制锅炉炉排过程中电磁干扰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11):
本人在某供热公司的电气安装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该项目应用丹弗斯变频器,在安装过程中将炉排电机负荷线和仪表(炉膛温度、负压、出水、回水测点)线布同一电缆桥架里。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在有一台锅炉,在炉排未启动运行情况下,该锅炉出水温度在DCS监控机上显示正常,一旦该炉排启动运行,则出水温度在监控机上的数值马上下降,并一直跳变,甚至出现负数。如果该炉排一停止,则出水温度又恢复正常值,且很稳定不跳变。

          这里强调一点,该系统所有炉排电机都应用变频器控制调速。我们在发现这个问题后,对变频器输出负荷线进行检查(这里指出一点该电机负荷线是铠装电缆),发现该电缆的电机负荷线的铠装皮有100多伏的感应电压,对此我们对电缆铠装皮进行了接地处理,但在处理后出水温度在监控机上的显示数值变化问题还是没有改变。可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该锅炉上的其余测点正常,我在这里注明,出水温度采用Pt100热电阻测量,是将现场的电阻信号接至PLC程控柜里,经过PLC柜里的温度变送器再送至PLC输入通道。

         这在这里想请教同行有没有好的处理措施。请赐教!

网友A:
楼主提到一台锅炉的温度跳变,其它的锅炉的温度都稳定的吧。不知这些锅炉的走线方式是不是都一样,都是将电机负荷线和仪表线布同一电缆桥架里的?如果一样,有可能不是干扰的原因。

我想还是在运行时先测测Pt100热电阻的信号是不是跳变的。

如果Pt100热电阻的信号稳定,测量一下PLC温度变送器的输出信号,PLC输入通道处的温度信号,也要检查一下连线。确定到底是哪里产生的问题。

如果Pt100热电阻的信号跳变,在电机的PT100端子上也量量Pt100热电阻的信号有无跳变,查查接线在端子处有没有拧紧。如果电机端的信号正常,PLC柜内Pt100的输入信号不正常,可能要再滤除干扰试试了。

网友B(2016-11-15):
回复内容:电流变送器应该装在pt100后面,或者pt100输出线用屏蔽线,且两端接地。或者检查电机铠装电缆外皮感应电压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