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2次输出是多少电压?

楼主(2011-03-11):
理论介绍:电压互感器的一次电压即一次回路电压,二次电压为标准值100伏,二次负荷为二次元件的电压线圈,其阻抗很大,二次电流很小。因此,电压互感器的工作状态近于变压器的空载状态。

现在想问:一次电压高出额定值,2次输出会不会超出100伏?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高出额定值多的话,可能会烧毁线圈。

网友C:
电压互感器也是变压器的一种,次级电压超过100V是可能的。

网友D:
初级在1.5倍额定电压以下,次级输出电压与初级电压成正比

网友E:
一次电压高出额定值,2次输出会不会超出100伏? 会!

网友F:
可能超过100V,但是正常情况最多不会超过10%

网友G:
一次电压高出额定值,2次输出会超出100伏

注意电压互感器的允许长期工作的最高电压就行了,对应实际产品的技术参数。

网友H:
电压互感器一次电压高出额定值时,其二次输出会超出电压也超出100伏。在发电厂电压一般都比较高,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电压基本上都在102----105V之间。

网友I:
电压互感器2级电压取决与1次电压。

网友J:
电压互感器其实就是变压器,一次变化二次肯定会变化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学习了。

网友K(2011-04-29):
引用 网友G:

一次电压高出额定值,2次输出会超出100伏

注意电压互感器的允许长期工作的最高电压就行了,对应实际产品的技术参数。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电压互感器其实就是变压器,一次变化二次肯定会变化的。

网友M:
二次线圈一般都是100V,但考虑到电网电压允许一定的波动,所以互感器二次电压一般在98-105V之间

网友N:
能在详细一点吗 ?

网友O:
电压标称值是交流10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