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台达变频器,功率在9.2KW,而电流已经22~24A了,怎么办?

楼主(2011-03-11):
11KW台达变频器,功率在9.2KW,而电流已经22~24A了,怎么办?

这种情况有办法处理吗?负载比较大,选用普通的11KW电机。

网友A:
请问楼主,电流22--24A指的变频器的输入电流还是输出电流?是平均值还是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请问楼主,电流22--24A指的变频器的输入电流还是输出电流?是平均值还是有效值?

用钳形表测的变频器输出电流

网友B:
普通钳表测的电流值值不准确,你可以从操作面板上看看电流值和功率值。再说电流只决定了输出力矩,和功率并无正比的关系吧。在低频情况下,功率小而电流大是正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普通钳表测的电流值值不准确,你可以从操作面板上看看电流值和功率值。再说电流只决定了输出力矩,和功率并无正比的关系吧。在低频情况下,功率小而电流大是正常的啊。

我们用的是机械式的钳形表,测的值和变频器显示值一致,变频器频率在30~45HZ,请问这种情况是否可以通过设定PWM来降低电流值?

网友C:
宁波变频器维修网有你要的答案:http://www.nb1888.com,海量资料下载,欢迎登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关于普通钳表测的电流值值不准确,你可以从操作面板上看看电流值和功率值。再说电流只决定了输出力矩,和功率并无正比的关系吧。在低频情况下,功率小而电流大是正常的啊。

我们用的是机械式的钳形表,测的值和变频器显示值一致,变频器频率在30~45HZ,请问这种情况是否可以通过设定PWM来降低电流值?

这个电流是正常的。

楼主:
问题是,这个对于11KW的电机是满负荷,没有一点余量了,导致变频器时有过载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个对于11KW的电机是满负荷,没有一点余量了,导致变频器时有过载报警!

引起过载报警的原因主要是高次谐波,换大一点儿的变频器就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D:
“11KW台达变频器,功率在9.2KW,而电流已经22~24A了,怎么办?”

我给搂主出个主意,你把变频器旁路掉让电机工频运行保证电流下来,工作正常!

网友A:
如果调速不需要的话,刘老师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E:
如果使用了转矩提升功能,其提升值设置过大,转折频率设置较高,可能会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1KW台达变频器,功率在9.2KW,而电流已经22~24A了,怎么办?”

我给搂主出个主意,你把变频器旁路掉让电机工频运行保证电流下来,工作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我们只能加大变频器容量了,我们需要变频调速的,不能旁路啊!

网友D:
在负载相同的情况下,异步电机变频运行时的电流比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的电流大很多,在25%以上!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在负载相同的情况下,异步电机变频运行时的电流比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的电流大很多,在25%以上!

内容的回复:

谢谢刘大哥,只是能解释一下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吗?(在负载相同的情况下,异步电机变频运行时的电流比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的电流大很多,在25%以上!

网友G:
楼上:相信很多电机学分析异步电机磁场时都是用的标准正弦波,变频输出的是PWM波,所以电流肯定不一样,尽管工频电源不是理论上的正弦波但还近似.另外交流测量也是比较复杂的,存在一个波形的问题而不能简单的拿个钳表测个数值就能断定两个交流量同或不同

网友H:
你直接启动一下,看电流是多少?若还是22-24那说明你的电机功率选小了(当然你的变频器也同样),若电流不是22-24,比这个值小了,那说明你的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I:
楼上所说有理,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J(2011-04-13):
正常情况下11KW 的电机电流就在22~24之间啊!

网友K:
电源电压正常吗?电机实际工作频率是多少(三相异步电机)?是50赫兹,检查电机,机械负荷是否过重,都正常,查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