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程序怎么在中文计算机里打开

楼主(2011-03-11):
用意大利语计算机编写的西门子s7-300程序怎么在中文计算机里打开

楼主:
哲个问题已经解决,把文件夹GLOBAL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A(2011-04-16):
用意大利语计算机编写的西门子s7-300程序怎么在中文计算机里打开。在打开时弹出一个对话框,好像是说编辑时,与你计算机的中文语言不兼容,请问如何设置?使其兼容?

网友B:
修改一下GLOBAL文件夹里面的语言文件的内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