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1-03-11):
台达plc上电初始化  编程101例中给那个   如果按那个写入后 是不是plc就自动初始化了?还是 。。。、??

求有经验的人 说说 最好 能附上图说明  小弟 在这不胜感激

网友A:
是指例1.7吗?
该段程序,按其说明,是:设定PLC站号为1,COM2通信格式为9600、7、E、1,将Y0置位。
M1002在PLC上电“运行”(RUN)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故该段程序在PLC上电运行时,会执行设定的初始化。

应当说,每个不同程序的初始化,都可能不一样。

楼主:
对:莫其麟
那能不能例举一个最简单的初始化程序呢  非常感谢  是不是初始化之前必修按那样写啊

网友B:
加我qq58811779吧(请注明加入台达论坛),我这群里每天都有这样类似的问题。

网友A:
    初始化程序,是根据控制要求来编写的;例如,楼主所提示例对通信格式等的设定、设备机构的回原位等。
    我用得不多,且许多年没有使用了,手头没有示例;能否请哪位朋友提供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