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SE70矢量控制装机装柜型变频器如何调试?

楼主(2011-03-11):
有台西门子矢量控制装机装柜型变频器,参数都已好,要求在电脑上控制电机的启动、正反转、停止等基本动作。软件是DriveMon,我第一次调这种大的变频器,看了说明书后,还有些困惑,请各位高手能详细说明一下修改那些参数能实现这些功能。万分感谢!!!

楼主:
加注:我只是给变频器接了个小电机,检测它的正反转和调速、启动停止等基本功能,没有编码器。

网友A:
不设电机参数,直接启动

网友B:
修改p554,p571,,p572,p443这些参数,设定成什么值, 需要根据你端子的配置来决定

网友C:
反对2楼的  不设电机参数不行  顶3楼

网友D(2011-06-23):
您好。我是源亦电气无锡办事处的。。我司西门子传动备件火势销售中!
电源板C98043-A1600-L1/CUR/CUVC/CUD1/主板C98043-A7001-L1/L2(6RY1703-0AA00)
电源板C98043-A7002-L1 (6RY1703-0DA01)
电源板C98043-A7002-L4 (6RY1703-0DA02)
通讯板C98043-A7006-L1(6RX1700-0AK00)

欢迎询价!!!私聊!!!谢谢!!!
15061478503吴 QQ1657583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