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SC800更换控制板RDCU-02C

楼主(2011-03-11):
前段时间买了一ASC800的控制板RDCU-02C 刷了版本和原来变频器的版本一致了,但是在安装上去下载参数后还是无法使用,请教各位还需修改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功率容量对不对?

功率必须要一致

ABB 变频器专业维修调试

济南春晖电气

网友B:
通讯扩展模块等个别参数是无法下载的 你说的无法使用什么意思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楼主(2011-07-01):
无法用通讯启动!!!

网友C(2011-08-22):
看软件版本对不对,有标准软件,系统软件,等等,你看看对不对,然后再要不通讯适配器ENABLE。

网友D(2011-12-16):
引用 网友A:

功率容量对不对?

功率必须要一致

ABB 变频器专业维修调试

济南春晖电气

网友E(2012-02-10):
首先 检查 原版本和 现版本 是否 一致 按下控制盘第一行 第四个键  看显示的第二行  比如ASXR7360 是否一致
其次 检查 容量是否一致  容量不同 会使电流显示有不正确  比如 容量0140-3 和 260-3 带同功率电机 电流相差一倍
呵呵 最好用driverwindows 上传参数做比较
一般客户没这种装备  还是算了吧
不能用的原因有很多  楼主描述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