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90用模拟量控制电机正反转参数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1-03-11):
590直流调速器用模拟量控制电机正反转时,需设置哪些参数?控制线是接向590的测速板的端子吗?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如果是可逆的机子的话 速度信号采用B3,B4正负十伏电压控制,即可

如果不可逆的机子的话需要采用励磁反向实现

楼主:
不是一个速度的哦,是根据生产线速度来控制正反车快慢的,就是一个运动控制,它自动的模拟量来自控制器,就是不知它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
它控制器与590的模拟量给定是接到测速板上的,两条线板上的DC输入端子,另一条接A4!

楼主:
是我的表达有问题吗?没有人能说中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