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会偷停

楼主(2011-03-11):
我最近碰到很多FX2N 128点的PLC会偷停,断电后在上电就好,请各位帮我分析原因,偷停时PLC只有电源灯亮,其他的都是灭的

网友A:
“停”指的是STOP?

网友B:
要是碰见很台PLC都这样,那PLC是假货吧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不是假货不假货的问题,是PLC受到干扰或者PLC本身稳定性下降导致程序跑飞或者死机导致的http://www.ynpax.com

网友D:
能自动恢复?可以在程序中增加“偷停”记录

网友E:
检查一下状态选择开关,看一看是否接触不良,本人就碰到过FX2N PLC因状态选择开关接触不良,无规律停机现象。

网友F:
是不是PLC瞬间故障了。

网友G:
检查一下PLC+24v电源输出是否过载,以前也遇到过此现象,传感器短路,更换后正常了。

网友H:
这个没遇到过,用的是FX2N32MR的

网友I:
学习了,我见过传感器短路的。

网友J:
增加一个开关电源,明纬100W或150W既可,型号S-100-24,不用PLC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