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11-03-11):
我现在有一项目,用单片机与触摸屏构成系统实现,单片机上有串口一个,485口一个

实现的内容有:1.单片机采集温度送至触摸屏显示,同时通过触摸屏设置温度的上下限等参数;

                             2.触摸屏设置变频器的频率,控制电机的速度(如果直接将变频器的通讯端子接到触摸屏,是否会对触摸屏产生影响,因为之前我变频器经485接在单片机上的时候,程序改变变频器频率时,会影响485总线上的其他模块,比如采集的温度在液晶屏上会上下乱跳)

                             3.绘制温度历史曲线,且需要保存到U盘

我不想用485的MODBUS协议,感觉不灵活,我的交互数据比较的多,看到论坛里很多人多说可以用根据自己的通信协议脚本驱动程序编写驱动,该怎么编呢!
希望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等待中,希望更多高手进入!

网友B:
可以到昆仑通态的官网上下载一个工具,叫做脚本驱动开发工具,具体的位置是在网站的下载中心-软件下载-定制版本下载-脚本驱动开发工具,可以通过这个工具来编写符合软件的脚本驱动。

网友C:
谢谢您的建议,问题我已经找公司技术支持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