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下载S7300plc程序

楼主(2011-03-11):
     本人是新手,师傅给了个任务,叫把现场的S7300  cpu315-2dp的PLC程序下载下来,

然后拷贝到新到货的PLC里面去。。。请问高人怎么下载PLC程序了?

      现场有一台工控机通过DP口连接到PLC,工控机里面安装有STEP7V54的软件 。。

请问我要怎么通过这台电脑把程序下载下来了?请教详细步骤

网友A:
链接你的PLC,无论你是通过CP通讯卡还是PLC编程电缆。 Step7中PLC菜单下选择Uploadstation,即可上载。同理,链接新PLC,并插入MMC卡,然后Step7菜单中选择Download。 详细步骤请参考Step7编程手册。

楼主:
我看了Step7编程手册,可还是没明白了。。打开界面时根本没找到你说的那个画面,

我打开时用不用新建一个项目啊。。我点击的是取消。。

楼主:
       请教能不能有详细的图片步骤。。。

     本人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