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脉冲控制台达伺服正反转的两种方式

楼主(2011-03-11):
正在看台达ASDA伺服控制器,按照说明书,发现了用两种由PLC输出脉冲控制伺服的两种方式,不知道是否如此?

两种方式均是脉冲+方向

1、PULSE+SIGN:PULSE接PLC的脉冲输出口,SIGN接一个PLC控制输出口,SIGN低电平时正转,高电平时反转

2、和上述形式一样,只是SIGN固定接COM-(低电平),代表一旦PULSE有脉冲,伺服正转,反转由CMDINV来控制,当CMDINV=1(即ON)时,伺服反转。

网友A:
PULSE+SIGN方式是正解,CMDINV也行,但是不正规,怕有问题。

另一种方式是 CW + CCW   也可以 A/B 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