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指点,三菱PLC+触摸屏+2轴伺服的方案

楼主(2011-03-12):
请大师指点,三菱PLC+触摸屏+2轴伺服的方案,或发邮箱100160132@qq.com.谢谢

网友A:
方案? 和具体的要求有一定的关系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 工具等等

网友B:
关键是两个轴是什么样的要求

网友C(2011-04-16):
2轴有速度要求吗?有的话用Q

网友D:
关键是两轴怎样控制?是不是要同步控制?做圆,还是不规则的图形?

网友E:
关键是你的定位要求,控制方式。

网友F:
是不是做毕业设计阿 这么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