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的基础知识

楼主(2011-03-12):
        要想做好变频器维修,当然了解一些电子基础知识是相当重要的,也是迫不及待的。下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变频器维修基础知识。大家看完后,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望您指正,

        一、先来了解模电和数电的区别

        模电和数电的区别
        很多刚进入电子行业,自动化行业的人士对模似电子电路和数字电子电路存在一些疑惑,由其是刚进这行的人更是不明了,当然在接触变频器维修与维护时肯定要熟悉。
         所谓模似电子电路实际是相对数字电子电路而言。
        模电:一般指频率在百兆HZ以下,电压在数十伏以内的模似信号以及对此信号的分析/处理及相关器件的运用。百兆HZ以上的信号属于高频电子电路范畴。百伏以上的信号属于强电或高压电范畴。
        数电:一般指通过数字逻辑和计算去分析、处理信号,数字逻辑电路的构成以及运用。

        数电的输入和输出端一般由模电组成,构成数电的基本逻辑元素就是模电中三级管饱和特性和截止特性。
        由于数电可大规模集成,可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对温度、干扰、老化等参数不敏感,因此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但现实世界中信息都是模似信息(光线、无线电、热、冷等),模电是不可能淘汰的,但就一个系统而言模电部分可能会减少。理想构成为:模似输入——AD采样(数字化)——数字处理——DA转换——模似输出。

楼主:
二、运放与比较器区别

        运算放大器与专用比较器在变频器主控板的控电路中比较常见,它的作用也不用我去形容了,做这行的都比我清楚。
        1、 运放可以连接成为比较输出,比较器就是比较。那么市面上为何单独出售两种产品,他们有相同和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2、 比较器输出一般是OC便于电平转换;比较器没有频补,SLEW RATE比同级运放大,但接成放大器易自激。
比较器的开环增益比一般放大器高很多,因此比较器正负端小的差异就引起输出端变化。
        3、 频响是一方面,另处运放当比较器时输出不稳定,不一定能满足后级逻辑电路的要求。
        4、 比较器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容易输出TTL电平,而运放有饱和压降,使用不便。

        关于运算放大器与专用比较器的区别可分为以下几点:
        1、 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数量级(特殊高速运放除外)
         2、 运放可以输入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不能使用负反馈,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便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如果输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的原因。
         3、 运放输入初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极为集电级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

楼主:
三、肖特基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又什么区别
        快恢复二极管是指反向恢复时间很短的二极管(5us以下),工艺上多采用掺金措施,结构上有采用PN结型结构,有的采用改进的PIN结构。其正向压降高于普通二极管(1-2V),反向耐压多在1200V以下。从性能上可分为快恢复和超快恢复两个等级。前者反向恢复时间为数百纳秒或更长,后者则在100纳秒以下。
        肖特基二极管是以金属和半导体接触形成的势垒为基础的二极管,简称肖特基二极管(Schottky Barrier Diode),具有正向压降低(0.4--0.5V)、反向恢复时间很短(10-40纳秒),而且反向漏电流较大,耐压低,一般低于150V,多用于低电压场合。
        这两种管子通常用于开关电源。
        肖特基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区别:前者的恢复时间比后者小一百倍左右,前者的反向恢复时间大约为几纳秒~!
         前者的优点还有低功耗,大电流,超高速~!电气特性当然都是二极管阿~!
         快恢复二极管在制造工艺上采用掺金,单纯的扩散等工艺,可获得较高的开关速度,同时也能得到较高的耐压.目前快恢复二极管主要应用在逆变电源中做整流元件.

        肖特基二极管:

  反向耐压值较低40V-50V,通态压降0.3-0.6V,小于10nS的反向恢复时间。它是具有肖特基特性的“金属半导体结”的二极管。其正向起始电压较低。其金属层除材料外,还可以采用金、钼、镍、钛等材料。其半导体材料采用硅或砷化镓,多为N型半导体。这种器件是由多数载流子导电的,所以,其反向饱和电流较以少数载流子导电的PN结大得多。由于肖特基二极管中少数载流子的存贮效应甚微,所以其频率响仅为RC时间常数限制,因而,它是高频和快速开关的理想器件。其工作频率可达100GHz。并且,MIS(金属-绝缘体-半导体)肖特基二极管可以用来制作太阳能电池或发光二极管。
         快恢复二极管:有0.8-1.1V的正向导通压降,35-85nS的反向恢复时间,在导通和截止之间迅速转换,提高了器件的使用频率并改善了波形。快恢复二极管在制造工艺上采用掺金,单纯的扩散等工艺,可获得较高的开关速度,同时也能得到较高的耐压.目前快恢复二极管主要应用在逆变电源中做整流元件.

楼主:
四、变频器用——电解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1,滤波作用,在电源电路中,整流电路将交流变成脉动的直流,而在整流电路之后接入一个较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利用其充放电特性,使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压变成相对比较稳定的直流电压。在实际中,为了防止电路各部分供电电压因负载变化而产生变化,所以在电源的输出端及负载的电源输入端一般接有数十至数百微法的电解电容.由于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一般具有一定的电感,对高频及脉冲干扰信号不能有效地滤除,故在其两端并联了一只容量为0.001--0.lpF的电容,以滤除高频及脉冲干扰.
        2,耦合作用:在低频信号的传递与放大过程中,为防止前后两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相互影响,常采用电容藕合.为了防止信号中韵低频分量损失过大,一般总采用容量较大的电解电容。
        二、电解电容的判断方法
        电解电容常见的故障有,容量减少,容量消失、击穿短路及漏电,其中容量变化是因电解电容在使用或放置过程中其内部的电解液逐渐干涸引起,而击穿与漏电一般为所加的电压过高或本身质量不佳引起。判断电源电容的好坏一般采用万用表的电阻档进行测量.具体方法为:将电容两管脚短路进行放电,用万用表的黑表笔接电解电容的正极。红表笔接负极(对指针式万用表,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时表笔互调),正常时表
        针应先向电阻小的方向摆动,然后逐渐返回直至无穷大处。表针的摆动幅度越大或返回的速度越慢,说明电容的容量越大,反之则说明电容的容量越小.如表针指在中间某处不再变化,说明此电容漏电,如电阻指示值很小或为零,则表明此电容已击穿短路.因万用表使用的电池电压一般很低,所以在测量低耐压的电容时比较准确,而当电容的耐压较高时,打时尽管测量正常,但加上高压时则有可能发生漏电或击穿现象.
        三、电解电容的使用注意事项
        1、电解电容由于有正负极性,因此在电路中使用时不能颠倒联接。在电源电路中,输出正电压时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输出端,负极接地,输出负电压时则负极接输出端,正极接地.当电源电路中的滤波电容极性接反时,因电容的滤波作用大大降低,一方面引起电源输出电压波动,另一方面又因反向通电使此时相当于一个电阻的电解电容发热.当反向电压超过某值时,电容的反向漏电电阻将变得很小,这样通电工作不久,即可使电容因过热而炸裂损坏.
        2.加在电解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超过其允许工作电压,在设计实际电路时应根据具体情况留有一定的余量,在设计稳压电源的滤波电容时,如果交流电源电压为220~时变压器次级的整流电压可达22V,此时选择耐压为25V的电解电容一般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假如交流电源电压波动很大且有可能上升到250V以上时,最好选择耐压30V以上的电解电容。
        3,电解电容在电路中不应靠近大功率发热元件,以防因受热而使电解液加速干涸.
        4、对于有正负极性的信号的滤波,可采取两个电解电容同极性串联的方法,当作一个无极性的电容。

楼主:
五、色环电阻估算
         为了使广大的初学者能够迅速地算出色环电阻的阻值,笔者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速算色环电阻的“顺口溜”献给广大的初学者。
         现在常用的色环电阻多为四环电阻,也有少数是五环电阻,而且五环电阻属于精密电阻,误差很小。两种 色环电阻的表示方法见图1,举例说明见图2,其包环含义见附表。
        以下是以四环电阻为例的速算“顺口溜”,但也同样适用于五环电阻值的计算。
色环电阻是四环,橙为十千黄百千,
一环二环数相连,绿色环为兆欧级,
棕1红2橙是3,蓝紫灰白依次排。
黄4绿5蓝为6,阻值误差百分算,
紫7灰8白是9,差多差少看四环。
黑是O来不用算,紫点1来蓝点2,
阻值范围三环定,绿点5来记心间。
几点几欧金银环,棕l红2金是5,
黑十棕百红为千,无色20银减半。
        “顺口溜”中“一环二环数相连”表示两个数为连写,如一环为棕色,二环为红色,即写为12。“黑是O来不用算”表示数值色环如果
         为黑环可直接写成O,如绿、黑环直接写为50。“阻值范围三环定,几点几欧金银环”指的是该电阻的阻值大小由三环决定,并且第三环是金、银环的,说明该电阻的阻值范围在几点几欧内,如绿、棕、金环为5.1Q,而绿、棕、银则为O.51Ω。“黑十棕百红为千”是指电阻第三环为黑环时,该电阻的阻值在几十欧以内,棕色环时其阻值在几百欧以内,红色环时阻值在几千欧以内。如橙、橙、黑为33Ω;橙、橙、棕为330Ω,;而橙、橙、红则为3300Ω,以此类推。“阻值误差百分算,差多差少看四环”是指色环电阻的误差是用百分数来计算的,其误差多少要看第四环的颜色来确定。如颜色为金色,则该电阻的误差是±5%,无色环为±20%,银色环的则为±10%。上述三种误差适用于四环电阻,而五环电阻的误差是看第五道环,其中紫环的误差为±o.1%,蓝环误差为±0.2%。绿环误差为±O.5%,棕环误差为±1%,红环误差为±2%。

楼主:
六、变频器用——压敏电阻基础知识
1、什么是“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是中国大陆的名词,意思是"在一定电流电压范围内电阻值随电压而变",或者是说"电阻值对电压敏感"的阻器。相应的英文名称叫“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简写为“VDR”。
  压敏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半导体,所以它是半导体电阻器的一个品种。现在大量使用的"氧化锌"(ZnO)压敏电阻器,它的主体材料有二价元素(Zn)和六价元素氧(O)所构成。所以从材料的角度来看,氧化锌压敏电阻器是一种“Ⅱ-Ⅵ族氧化物半导体”。
  在中国台湾,压敏电阻器是按其用途来命名的,称为"突波吸收器"。压敏电阻器按其用途有时也称为“电冲击(浪涌)抑制器(吸收器)”。
2、压敏电阻电路的“安全阀”作用
  压敏电阻有什么用?压敏电阻的最大特点是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它的阀值"UN"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相当于一只关死的阀门,当电压超过UN时,流过它的电流激增,相当于阀门打开。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抑制电路中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
3、应用类型
  不同的使用场合,应用压敏电阻的目的,作用在压敏电阻上的电压/电流应力并不相同,
因而对压敏电阻的要求也不相同,注意区分这种差异,对于正确使用是十分重要的。
4、电路功能用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主要应用于瞬态过电压保护,但是它的类似于半导体稳压管的伏安特性,还使它具有多种电路元件功能,例如可用作:
(1)直流高压小电流稳压元件,其稳定电压可高达数千伏以上,这是硅稳压管无法达到的。
(2)电压波动检测元件。
(3)直流电瓶移位元件。
(4)均压元件。
(5)荧光启动元件
5、保护用压敏电阻的基本性能
(1)保护特性,当冲击源的冲击强(或冲击电流Isp=Usp/Zs)不超过规定值时,压敏电阻的限制电压不允许超过被保护对象所能承受的冲击耐电压(Urp)。
(2)耐冲击特性,即压敏电阻本身应能承受规定的冲击电流,冲击能量,以及多次冲击相继出现时的平均功率。
(3)寿命特性有两项,一是连续工作电压寿命,即压敏电阻在规定环境温度和系统电压条件应能可靠地工作规定的时间(小时数)。二是冲击寿命,即能可靠地承受规定的冲击的次数。
(4)压敏电阻介入系统后,除了起到"安全阀"的保护作用外,还会带入一些附加影响,这就是所谓"二次效应",它不应降低系统的正常工作性能。这时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三项,一是压敏电阻本身的电容量(几十到几万PF),二是在系统电压下的漏电流,三是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电流通过源阻抗的耦合对其他电路的影响。
b]七、发光二极管的好坏测试
  测试发光二极管的好坏,可以按照测试普通硅二极管正反向电阻的方法测试。
  指钟式万用表拨在R*100或R*1K档,
  用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正极,红表笔接负极,测得正向电阻应在20=40K;
  用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负极,红表笔接正极,测得反向电阻应大于500K以上。
  用数字式万用表拨在二极管档,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正极,红表笔接负极,阻值为无穷大。
  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负极,红表笔接正极,发光二极管会有微亮,表示正常。
  测式方法如图

楼主:
七、发光二极管的好坏测试

测试发光二极管的好坏,可以按照测试普通硅二极管正反向电阻的方法测试。
  指钟式万用表拨在R*100或R*1K档,
  用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正极,红表笔接负极,测得正向电阻应在20=40K;
  用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负极,红表笔接正极,测得反向电阻应大于500K以上。
  用数字式万用表拨在二极管档,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正极,红表笔接负极,阻值为无穷大。
  黑表笔接发光二极管负极,红表笔接正极,发光二极管会有微亮,表示正常。
  测式方法如图

楼主:
变频器维修中的检测技巧

        一、电阻器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1、固定电阻器的检测。 A、将两表笔(不分正负)分别与电阻的两端引脚相接即可测出实际电阻值。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应根据被测电阻标称值的大小来选择量程。由于欧姆挡刻度的非线性关系,它的中间一段分度较为精细,因此应使指针指示值尽可能落到刻度的中段位置,即全刻度起始的20%~80%弧度范围内,以使测量更准确。根据电阻误差等级不同。读数与标称阻值之间分别允许有±5%、±10%或±20%的误差。如不相符,超出误差范围,则说明该电阻值变值了。 B、注意:测试时,特别是在测几十kΩ以上阻值的电阻时,手不要触及表笔和电阻的导电部分;被检测的电阻从电路中焊下来,至少要焊开一个头,以免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对测试产生影响,造成测量误差;色环电阻的阻值虽然能以色环标志来确定,但在使用时最好还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其实际阻值。
        2、水泥电阻的检测。 检测水泥电阻的方法及注意事项与检测普通固定电阻完全相同。
        3、熔断电阻器的检测。 在电路中,当熔断电阻器熔断开路后,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若发现熔断电阻器表面发黑或烧焦,可断定是其负荷过重,通过它的电流超过额定值很多倍所致;如果其表面无任何痕迹而开路,则表明流过的电流刚好等于或稍大于其额定熔断值。对于表面无任何痕迹的熔断电阻器好坏的判断,可借助万用表R×1挡来测量,为保证测量准确,应将熔断电阻器一端从电路上焊下。若测得的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熔断电阻器已失效开路,若测得的阻值与标称值相差甚远,表明电阻变值,也不宜再使用。在维修实践中发现,也有少数熔断电阻器在电路中被击穿短路的现象,检测时也应予以注意。
        4、电位器的检测。 检查电位器时,首先要转动旋柄,看看旋柄转动是否平滑,开关是否灵活,开关通、断时“喀哒”声是否清脆,并听一听电位器内部接触点和电阻体摩擦的声音,如有“沙沙”声,说明质量不好。用万用表测试时,先根据被测电位器阻值的大小,选择好万用表的合适电阻挡位,然后可按下述方法进行检测。 A、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1”、“2”两端,其读数应为电位器的标称阻值,如万用表的指针不动或阻值相差很多,则表明该电位器已损坏。 B、检测电位器的活动臂与电阻片的接触是否良好。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1”、“2”(或“2”、“3”)两端,将电位器的转轴按逆时针方向旋至接近“关”的位置,这时电阻值越小越好。再顺时针慢慢旋转轴柄,电阻值应逐渐增大,表头中的指针应平稳移动。当轴柄旋至极端位置“3”时,阻值应接近电位器的标称值。如万用表的指针在电位器的轴柄转动过程中有跳动现象,说明活动触点有接触不良的故障。 , Q) ] z9 j) @
        5、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的检测。检测时,用万用表R×1挡,具体可分两步操作: A、常温检测(室内温度接近25℃);将两表笔接触PTC热敏电阻的两引脚测出其实际阻值,并与标称阻值相对比,二者相差在±2Ω内即为正常。实际阻值若与标称阻值相差过大,则说明其性能不良或已损坏。 B、加温检测;在常温测试正常的基础上,即可进行第二步测试—加温检测,将一热源(例如电烙铁)靠近PTC热敏电阻对其加热,同时用万用表监测其电阻值是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如是,说明热敏电阻正常,若阻值无变化,说明其性能变劣,不能继续使用。注意不要使热源与PTC热敏电阻靠得过近或直接接触热敏电阻,以防止将其烫坏。
        6、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的检测。 (1)、测量标称电阻值Rt 用万用表测量NTC热敏电阻的方法与测量普通固定电阻的方法相同,即根据NTC热敏电阻的标称阻值选择合适的电阻挡可直接测出Rt的实际值。但因NTC热敏电阻对温度很敏感,故测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A、Rt是生产厂家在环境温度为25℃时所测得的,所以用万用表测量Rt时,亦应在环境温度接近25℃时进行,以保证测试的可信度。 B、测量功率不得超过规定值,以免电流热效应引起测量误差。 C、注意正确操作。测试时,不要用手捏住以防止人体温度对测试产生影响。
        (2)、估测温度系数αt
        先在室温t1下测得电阻值Rt1,再用电烙铁作热源,靠近热敏电阻Rt,测出电阻值RT2,同时用温度计测出此时热敏电阻RT表面的平均温度t2再进行计算。
        7、压敏电阻的检测。用万用表的R×1k挡测量压敏电阻两引脚之间的正、反向绝缘电阻,均为无穷大,否则,说明漏电流大。若所测电阻很小,说明压敏电阻已损坏,不能使用。
        8、光敏电阻的检测。
A、用一黑纸片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遮住,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基本保持不动,阻值接近无穷大。此值越大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小或接近为零,说明光敏电阻已烧穿损坏,不能再继续使用。
B、将一光源对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应有较大幅度的摆动,阻值明显减些此值越小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大甚至无穷大,表明光敏电阻内部开路损坏,也不能再继续使用。
C、将光敏电阻透光窗口对准入射光线,用小黑纸片在光敏电阻的遮光窗上部晃动,使其间断受光,此时万用表指针应随黑纸片的晃动而左右摆动。如果万用表指针始终停在某一位置不随纸片晃动而摆动,说明光敏电阻的光敏材料已经损坏。
         二、电容器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 U J
         电容常见的标记方式是直接标记,其常用的单位有pF,μF两种,很容易认出。但一些小容量的电容采用的是数字标示法,一般有三位数,第一、二位数为有效的数字,第三位数为倍数,即表示后面要跟多少个0。例如:343表示34000pF,另外,如果第三位数为9,表示 10-1,而不是10的9次方,例如:479表示4.7pF。
        更换电容时主要应注意电容的耐压值一般要求不低于原电容的耐压要求。在要求较严格的电路中,其容量一般不超过原容量的±20%即可。在要求不太严格的电路中,如旁路电路,一般要求不小于原电容的1/2且不大于原电容的2倍~6倍即可。
        1、固定电容器的检测
        A、检测10pF以下的小电容因10pF以下的固定电容器容量太小,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只能定性的检查其是否有漏电,内部短路或击穿现象。测量时,可选用万用表R×10k挡,用两表笔分别任意接电容的两个引脚,阻值应为无穷大。若测出阻值(指针向右摆动)为零,则说明电容漏电损坏或内部击穿。
        B、检测10PF~1000μF固定电容器是否有充电现象,进而判断其好坏。万用表选用R×1k挡。两只三极管的β值均为100以上,且穿透电流要些可选用3DG6等型号硅三极管组成复合管。万用表的红和黑表笔分别与复合管的发射极e和集电极c相接。由于复合三极管的放大作用,把被测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予以放大,使万用表指针摆幅度加大,从而便于观察。应注意的是:在测试操作时,特别是在测较小容量的电容时,要反复调换被测电容引脚接触A、B两点,才能明显地看到万用表指针的摆动。
        C、对于1000μF以上的固定电容,可用万用表的R×10k挡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充电过程以及有无内部短路或漏电,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出电容器的容量。
        2、电解电容器的检测
        A、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较一般固定电容大得多,所以,测量时,应针对不同容量选用合适的量程。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1~47μF间的电容,可用R×1k挡测量,大于47μF的电容可用R×100挡测量。
        B、将万用表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在刚接触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即向右偏转较大偏度(对于同一电阻挡,容量越大,摆幅越大),接着逐渐向左回转,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的正向漏电阻,此值略大于反向漏电阻。实际使用经验表明,电解电容的漏电阻一般应在几百kΩ以上,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在测试中,若正向、反向均无充电的现象,即表针不动,则说明容量消失或内部断路;如果所测阻值很小或为零,说明电容漏电大或已击穿损坏,不能再使用。
        C、对于正、负极标志不明的电解电容器,可利用上述测量漏电阻的方法加以判别。即先任意测一下漏电阻,记住其大小,然后交换表笔再测出一个阻值。两次测量中阻值大的那一次便是正向接法,即黑表笔接的是正极,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D、使用万用表电阻挡,采用给电解电容进行正、反向充电的方法,根据指针向右摆动幅度的大小,可估测出电解电容的容量。
        3、可变电容器的检测
        A、用手轻轻旋动转轴,应感觉十分平滑,不应感觉有时松时紧甚至有卡滞现象。将载轴向前、后、上、下、左、右等各个方向推动时,转轴不应有松动的现象。
        B、用一只手旋动转轴,另一只手轻摸动片组的外缘,不应感觉有任何松脱现象。转轴与动片之间接触不良的可变电容器,是不能再继续使用的。
        C、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一只手将两个表笔分别接可变电容器的动片和定片的引出端,另一只手将转轴缓缓旋动几个来回,万用表指针都应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在旋动转轴的过程中,如果指针有时指向零,说明动片和定片之间存在短路点;如果碰到某一角度,万用表读数不为无穷大而是出现一定阻值,说明可变电容器动片与定片之间存在漏电现象.
         三、晶体管的检测和经验。
        电路中的晶体管主要有晶体二极管、晶体三极管、可控硅和场效应管等等,其中最常用的是三极管和二极管,如何正确地判断二、三极管的好坏等是学维修关键之一。
         1、晶体二极管:首先我们要知道该二极管是硅管还是锗管的,锗管的正向压降一般为0.1伏~0.3伏之间,而硅管一般为0.6伏~0.7伏之间。测量方法为:用两只万用表测量,当一只万用表测量其正向电阻的同时用另外一只万用表测量它的管压降。最后可根据其管压降的数值来判断是锗管还是硅管。硅管可用万用表的R×1K挡来测量,锗管可用R×100挡来测。一般来说,所测的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两者相差越悬殊越好。一般如正向电阻为几百到几千欧,反向电阻为几十千欧以上,就可初步断定这个二极管是好的。同时可判定二极管的正负极,当测得的阻值为几百欧或几千欧时,为二极管的正向电阻,这时负表笔所接的为负极,正表笔所接的为正极。另外,如果正反向电阻为无穷大,表示其内部断线;正反向电阻一样大,这样的二极管也有问题;正反向电阻都为零表示已短路。
         2、晶体三极管: 晶体三极管主要起放大作用,那么如何来判测三极管的放大能力呢?其方法是:将万用表调到R×100挡或R×1K挡,当测NPN型管时,正表笔接发射极,负表笔接集电极,测出的阻值一般应为几千欧以上;然后在基极和集电极之间串接一个100千欧的电阻,这时万用表所测的阻值应明显的减少,变化越大,说明该三极管的放大能力越强,如果变化很小或根本没有变化,那就说明该三极管没有放大能力或放大能力很弱。
电极的判断方法
         测量的锗管用R*100档,硅管用R*1k档,先固定红表笔与任意一支脚接触,黑表笔分别对其余两支脚测量。看能否找到两个小电阻,若不能再把红表笔移向其他的脚继续测量照顾到两个小电阻为止,若固定红线找不到两个小电阻,可固定黑表笔继续查找。 9 K# u% P/ I D
        当找到两个小电阻后,所固定的一支表笔所用的为基极。若固定的表笔为黑笔,则三极管为NPN型,若固定的为红笔,则该管为PNP。  ‘ M4 a
        A、 判断ce极电阻法
        用万用表测量除基极为的两极的电阻,交换表笔测两次,如果是锗管,所测电阻较小的一次为准,若为PNP型,测黑表笔所接的为发射极,红表笔接的是集电极,若为NPN型,测黑表笔所接的为集电极,红表笔接的是发射极;如果是硅管,所测电阻较大的一次为准,若为PNP型,测黑表笔所接的为发射极,红表笔接的是集电极,若举NPN喋,测黑表笔所揥的为集焥极,红表笔接的是发射极。
         B、Pࡎ结正向电阻法
        分别测两PN结的正向电阻,较大的为发射䞁,较小的为集电瞃。
        C、 放大系数法
         用万用表嚄两支衬笔与基极除外璄两支脚接触,싥为PNP,则畨手指接触基极与红笔所接的那一极看挏针摆动的情况,礶后交换ࡨ笔测一次,以指针摆动幅度大的一次为퇆뼌这时,接红表笔的为集电极;若为NࡔN,则用手指接触基极与红笔接瘄那一极看指针摆动的情况,然后交挢表㬔测一次,以愇품⑆动噅度大瘄一次为准,这时,憥鹑表笔的为集甕极。注意:模拟詨咜数字表的区别,模拟衪的红表笔接的是畵源的负极,而数字表相反。
        四、电感器、变压器检测方法与经验
3、色码电感器的的检测将万㔨表置于R×1挡,红、黑表笔各接舲码电感器的仳一引出端,此时䌇针应向右摎动。根据测出的电阻值大小,叏奷䭓分下述三种悅妵进行鉴别:
с、被测色码电感器电阻值为零,其内部有短路性故障。 . ~: A D
B、被测色码电感器直流电阻值的大小与绕制电感器线圈所用的漆包线径、绕制團数有直接关系,只要能浛出电阻值,则叧认为被测色码电感器是正常的。
2、中周变压幨的检测
с、将万用表拨至R×±挡,按照中周变压器的各绕组引脚排列规律,逐一检查各绕组的通断情况,进而判断其是否正常。
B、检测绝缘性能
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做如下几种状态测试:
(1)初级绕绅与次级绕组湋间的电阻值; 6 q‘ `- F* v1 }‘ @/ s- ]4 D
(2)初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3)次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上述测试结果分出现三种情况:
(耱)阻值为无穷大:正常;
         (2-阻值为零:有短路性故障;
         (3)阻值小于无穷大,但奧于雖:有漏电性故隌。
          3、电源变压器的检测和经验
         其容易凚的毛病主要为内部短跿。这时可通过万用表检查电源电压来娤定其是否正常,蛥行输出变压器绝缘性能下降或有匝间局部短路现象时,将使得行扫描电流激增,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降。因此,可通过测量电暐电压来判断行输出变压器是否短觯。
         A、通过观察变压器的外貌来检查其是否有明显异常现象。如线圈引线是否断裂,脱礊,绝缘材料是否有烧焦痕迹,铁心紧固螺杆是否有松动,硅钢片有无锈蚀,绕组线圈是否有外露等。 ‘ c
        B、绝缘䀦测试。用万用表R×10k挡分别测量铁心与初级,初级与各次级、铁心与各次级、静电屏蔽层与衩次级、次级各绕组间的电阻值,万用表指针均应指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否则,说明变压器绝缘户能不良。
         C、线圈通断的检测。将万用表置于R×1挡,测试中,若某个绕组的电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绕组有断路性故障。
         D、判别初、次级线圈。电源变压器初级引脚和次级引脚一般都是分别从两侧引出的,并且初级绕组多标有220V字样,次级绕组则标出额定电压值,如15V、24V、35V等。再根据这些标记进行识别。
         E、空载电流的检测。
          (a)、直接测量法。将次级所有绕组全部开路,把万用表置于交流电流挡(500mA,串入初级绕组。当初级绕组的插头插入220V交流市电时,万用表所指示的便是空载电流值。此值不应大于变压器满载电流的10%~20%。一般常见电子设备电源变压器的正常空载电流应在100mA左右。如果超出太多,则说明变压器有短路性故障。
         (b)、间接测量法。在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中串联一个10/5W的电阻,次级仍全部空载。把万用表拨至交流电压挡。加电后,用两表笔测出电阻R两端的电压홍U,然后用欧姆定律算出空载电流I空,即I空=U/R。
         F、空载电压的检测。将电源变厃器的初级接220V市电,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接保次测出各绕组的空载电压值(U21、U22、U23、U24)应符合要求值,允许误差范廴一般为:高压绕组≤±10%,低压绕组≤±5%,带中心抽头的两组对称绕组的电压差应≤±2%。G一般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允许温升为40℃~50℃,如果所用绝缘材料质量较好,允许温升还可提高。
        H、检测判别各绕组的同名端。在使用电源变压器时,有时为了得到所需的次级电压,可将两个或多个次级绕组串联起来使用。采用串联法使用电源变压器时,参加串联的各绕组的同名端必须正确连接,不能搞错。否则,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ЍI、电源变压器短路性故障的综合检测判别。电源变压器发生短路性故障后的主要症状是发热严重和次级绕组输出电压失常。通常,线圈内部匝间短路点越多,短路电流就越大,而变压器发热就越츥重。检测判断电源变压器是否有短路性敕障的简单方法是测量空载电流(测试方法前面已经介绍)。存在短路故障的变压器,其空载电流值将远大于满载电流的1‰%。当短路严重时,变压器在空载加电后几十秒钟之内便会迅速发热,用手覦摸铁心会有烫手的感觉。此时不用测量空载电流便可断定变压器有短路点存在。 ) z/ N& {! W‘ c9 v c
        五、集成电路块
        褁判断集成电路块的好坏,可用万用表测量集成块各脚对地暄工作电压、对地电阻值和工作电流是否正常。还可将集成块取下,测量集成块各脚与接地섚之间的阻值是否正常,在取下集成块的时候可测釯其外接电路各脚的对地电阻值是否正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更换集成电路块时,一定要注意焊接质量和焊接时间。在更换集成电路块时一般要求用同型号、同规格的集成电路来进行替换。实在找不到原型号、原规格的集成电路块时,可考虑用相近功能的集成电路块来代替,但需要注意的是,代替时要弄清供电电压、阻抗匹配、引脚位置以及外围控制电路等问题。

网友A:
很好的东东,非常谢谢。

网友B:
好东西,值得大家收藏,谢谢楼主!!!

网友C(2011-04-16):
好东西,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D:
简单、明了、实用,值得推荐!

网友E:
LZ 好强大,谢谢啊 ~!!

网友F:
学习了   谢谢

广州炜嘉自动化  代理欧姆龙 施耐德 默勒 显控 魏德米勒    库存充足  价格好  欢迎大家来电咨询020-34802265  传真:020-84803965   QQ274200708  吴小姐

网友G:
好 啊 我丁----------------------

网友H:
好,很實用.謝謝了....

网友I:
这麽实用的东西因该顶一下,支持楼主。

网友J:
顶一下 好东东~~~~~~~~~~~~~~~~~~~~~~~~~~~~~~~~~~~

网友K:
貌似还不错,但是没讲深层次的东东!

网友L:
很好,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M(2011-05-18):
好贴给大家分享了,谢谢了,支持!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貌似还不错,但是没讲深层次的东东!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O:
很好的东东值得收藏!

网友P:
专业变频器维修北京海容百川科技有限公司         15101191853  张泽元

网友Q(2011-06-21):
值得学习!!很想收藏!

网友R:
顶楼主,此贴十分实用是入手的普及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S:
貌似好专业啊,先看看

网友Q:
很好很细!!!值得收藏!

网友T:
日本NEMICON编码器原装纯进口,性价比优!欢迎来电来函备索详细样本书!联系电话:13661835721徐先生 邮箱xujianwen1988@126.com

网友U:
可以出教材了,學習了~~~~~~~~~~

网友V(2011-07-23):
不错,就要基础的...........

网友W:
学习啦!讲解的全面基础

网友X:
帖子很全面,实践经验很丰富,基础知识详细,很值得收藏.

网友Y:
很好的东西  收藏了

网友Z(2011-08-27):
变频器主回路刚一送电就放炮是何原因

网友AA:
低价提供曼罗兰r700印刷机水辊驱动器,伦茨的e82ev751-4b040,电话13388392339,qq771990259.

网友AB:
对初学者有很大的好处

网友AC: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驱动器

网友AD:
不错,很好,我们用的丹佛斯的变频器就是经常跳闸

网友AE:
变频器用一段时间就自动停止啦,再启动就开不了。过段时间后又可以用,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再次自动停止。请大家帮帮忙,告诉我是怎么回事!QQ:852139633。电子信箱:wlt.g@163.com

网友AF:
新手  看不懂  但还是支持一下啊

网友AG:
好东西,谢谢楼主了,值得收藏啊!!1

网友AH:
太好了很好的东东值得收藏!

网友AI:
谢谢楼主 帖子很全面,实践经验很丰富,基础知识详细,很值得收藏.

网友AJ(2011-10-06):
学习,说的有理,需多实践

网友AK:
好东西,收藏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AL:
谢谢楼主!实践经验很丰富,基础知识详细,很值得收藏!

网友AM(2011-11-05):
有用,值得学习帮助很大

网友AN:
谢谢楼主 。非常值得收藏

网友AO:
谢谢lz

收啦

慢慢学习

网友AP:
引用 网友Z:
变频器主回路刚一送电就放炮是何原因

接错线了,市电输入接到输出上了

网友AQ:
太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AR(2012-09-25):
山东变频器维修http://www.sb125.com/bpq/,与大家一同交流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