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F100-0.75kw运行中跳OL2!!

楼主(2011-03-12):
CHF100-0.75kw运行中跳OL2!!换一台一样的变频器就不跳!!

请教各路高手,这是什么问题!!!!!!!!!!!!!!!!!!1

网友A:
OL2为减速运行中过流,把P0.08 减速时间调大一点,试试看……

网友B(2011-08-12):
专业维修英威腾系列控制板,驱动板,有二手板出售 QQ 952760670 13788740673

网友C:
恢复出厂值再调一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D:
过载保护

网友E(2012-09-01):
提供二手及全新CHECHFCHV系列主控板及相关配件,专业维修英威腾变频器,应您所需。深圳纬东自动化,QQ1642637913875537433

网友F(2018-05-17):
加速快,电网电压过低,变频器负载过大。解决办法:增大加速时间,检查电网电压,换个大功率的变频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