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的时间和日期怎么设置

楼主(2011-03-12):
我是刚刚接触人机界面的,很不熟悉,现在有事请教各位老师,在触摸屏里怎样把时间和日期显示在右上角《屏是昆仑通态的,型号是:1062KS》谢谢了

楼主:
如果有人知道的话请跟我联系:QQ:970956795,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是什么难题,直接显示变量对应时间即可

楼主:
楼主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B:
做个标签,显示变量是内部变量,时间。

网友C:
有问题打昆仑通态的技术咨询热线就可以了.....态度很好``技术说得很清楚...而且全是女孩子哦...

网友D:
昆仑通态里面有系统时间的,如果要显示时间就用一个标签,在属性页勾选显示输出,添加的变量就是$Date+" "+$Time就可以显示时间和日期了。不清楚就打他们的技术热线。

楼主:
谢谢!我于照你的方法去做与获得成功,再次谢谢了

楼主: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在屏里做一个标签能显示屏与PLC通讯正常呢?怎么做!谢谢了!

楼主:
六号楼主你好!能加我的QQ吗?有事向你请教好吗?

楼主: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在屏里做一个标签能显示屏与PLC通讯正常呢?怎么做!谢谢了! 急急急。。。。。。。。。

楼主:
编辑脚本也写了,我怀疑是格式不对!怎么写,需要大家的帮忙了!谢谢!!

网友D:
打开软件的设备窗口,双击你的设备,进入设备编辑串口窗口。在该窗口中间可以显示添加的通道名称和变量名称,索引0000对应的是通讯状态。把这个通道关联一个开关型变量,比如关联的变量名叫“通讯状态”。再回到用户窗口,添加一个标签,进入标签属性,勾选显示输出,在显示输出窗口,选择添加的变量“通讯状态”,输出值类型选择数值型输出。这时与PLC通讯,看标签里面显示的数,为0说明通讯正常。

楼主:
楼主我已经照你的方法做了,显示是1,可能是线的问题和参数没有设置得对,请问参数要在那里设置?

网友E:
参数设置在 设备窗口里面进行设置;  硬件通讯连接是在通用串口父设备中设置,主要   设置选择的COM口之类的;其他的设置是在选择的PLC驱动里面设置 。

楼主对软件不太熟悉,建议可以参考下 昆仑通态的模板样例 。 http://www.mcgs.com.cn/sc/down_list.aspx?cid=32    教程_mcgsTpc组态模板 可以先下下来看下,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楼主!我是刚刚接触的!实在没有办法,资质太差了!

楼主: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是刚刚接触触摸屏的不会,请你们多多指点,现在有一个X0是启动按钮,X1是停止按钮,X2是报警按钮,对应是Y0和Y1,Y0有自锁的,请问在触摸屏里的按钮属性里怎么设置,还需要编辑脚本吗?

楼主:
程序是这样的:
在触摸屏按钮标签里怎么设置,最好能说的详细点,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来帮忙吗?我太需要你们的技术支持了,,,,,,,

网友F(2011-07-15):
在设备哪里有个设备通道 是通讯状态 做个图形与它关联起来就能显示了

网友G:
对:76hailang 关于

没有人来帮忙吗?我太需要你们的技术支持了,,,,,,,

内容的回复:

梯形图好象有点问题耶?

网友H:
日期:建立标签,设置为显示输出,在表达式这里输入$Date+" "(要在英文状态下),选择字符串输出

时间:建立标签,设置为显示输出,在表达式这里输入$Time+" " (要在英文状态下),选择字符串输出

星期:建立标签,设置为显示输出,在表达式这里输入$Week (要在英文状态下),选择数字型输出

网友I:
!str($Year)+"年"+!str($Month)+"月"+!str($Day)+"日"+!Str($Hour )+"时"+!Str($Minute)+"分"+!Str($Second)+"秒"

网友J(2011-08-24):
引用 楼主: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在屏里做一个标签能显示屏与PLC通讯正常呢?怎么做!谢谢了!

在用户窗口增加标签,然后关联变量,变量要跟设备窗口里的通讯状态一致,只不过一个是开关型,一个是数值型。

网友K:
北京瑞杰凯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商务姜爽
我公司专供【M-BUS转232/485转换器 采集模块,】【远传抄表集中器,】【倍加福安全栅,倍福产品】,【人机界面触摸屏7-15寸,】工业采集模块【模拟量输出输入】【开关量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热电偶热电阻输入模块】
【继电器输出模块】承接自动化工程
,欢迎致电垂询
姜爽北京瑞杰凯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13号汉太华203-3电话:010-62367092 传真: 010-62389251邮编:100088 Mobil:15810238318
QQ:562953691E-mail:shuang.jiang7620@gmail.com网址: www.bjrjk.com

网友L:
对:dkx_123 关于

日期:建立标签,设置为显示输出,在表达式这里输入$Date+" "(要在英文状态下),选择字符串输出

时间:建立标签,设置为显示输出,在表达式这里输入$Time+" " (要在英文状态下),选择字符串输出

星期:建立标签,设置为显示输出,在表达式这里输入$Week (要在英文状态下),选择数字型输出

好像星期几不可以啊,

内容的回复:

网友M:
把例程里的拷过去就行啦

网友N(2011-12-14):
打开工程,用户窗口,插入元件时钟!

网友O(2014-08-31):
在窗口编辑工具里面就有时间表格可以选择

网友P(2017-03-04):
回复内容:这个程序有错

网友Q(2017-07-04):
系统提供了,调用一下即可

网友R:
触摸屏不是自带时钟嘛  至于这么麻烦么

网友S:
高手知道的人很多啊,只是我不是高手按

网友T(2017-10-29):
我觉的这也不是什么难题,难题是你刚接触人机界面就用昆仑通态

网友U(2017-12-29):
谢谢!我照你的方法去做与获得成功,再次谢谢了

网友V(2018-04-22):
回复内容: 对:周勇学工控回复内容:对:dkx_123关于日期:建立标签,...内容的回复! 老铁,星期几怎样从1开始,刚刚照着你的方法做完之后是从0开始的

网友W(2020-05-31):
引用 网友H:
日期:建立标签,设置为显示输出,在表达式这里输入$Da...

好样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 对:网友L回复内容:对:网友H...

网友X(2020-09-20):
感谢楼主分享了,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Y(2020-11-09):
擦 触摸屏还能做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