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矢量控制变频器是否可以在低频5Hz长期驱动1.8倍电机额定转矩而不跳闸

楼主(2011-03-12):
请问矢量控制变频器是否可以在低频如 5Hz 长期驱动1.8倍电机额定转矩,而电机不会过电流跳闸?

网友:
首先你要看你的驱动器能够带的最大电机电流是多少, 如果驱动器允许带当前电机电流的1.8倍, 驱动器不会有问题!

如果是变频器里分驱动器过载和电机过载, 驱动器允许的电流大于当前电机电流的1.8倍时,驱动器不会报过载故障, 而会报电机过载故障。

如果变频器只有一个过载设定, 恐怕就是只有电机过载故障, 这时电机过载故障会发生。

如果你的电机是长时间工作在1.8倍额定转矩下,没有电机过载故障设定, 电机会过热导致电机绝缘破坏, 长时间工作会导致电机烧毁!

网友:
过电流故障不应该发生。

如果发生了, 应该是驱动器的设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电流故障不应该发生。……

1、电机是长时间工作在1.8倍额定转矩下,电机电流也是额定电流的1.8倍以上;

2、这时候电机远远超过过载的概念,应该是过流的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电流故障不应该发生。……

1、电机是长时间工作在1.8倍额定转矩下,电机电流也是额定电流的1.8倍以上;

2、这时候电机远远超过过载的概念,应该是过流的概念!

10A的电流用5A的熔断器就是过流!

看清楚了, 长时间运行!

要是过流早就过流了, 还能长时间运行?

也能产生过流, 只要你把报警保护全部去掉, 长时间运行等到电机过热烧坏绝缘, 匝间短路就可能会发生过流了!

楼主不会傻的象你这样的!

楼主:
如果电机是强制风冷的呢?,假如电机功率11kw,22A,变频器功率18.5kw,电流41A,变频器电流限幅1.5倍即61.5A.
很多矢量型变频器不是讲可以使电机输出200%额定转矩吗,此输出转矩是指短时工作还是只长期连续工作?
还有矢量控制变频器使电机输出150%~200%额定转矩,是在电机额定电流以内,还是以外,如果是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则电机就不能长期工作于150%~200%额定转矩,

网友A:
“输出150%~200%额定转矩,是在电机额定电流以内,还是以外”

当然是额定电流以外,输出150%~200%额定转矩只能是解除过流保护的短时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电机是强制风冷的呢?,假如电机功率11kw,22A,变频器功率18.5kw,电流41A,变频器电流限幅1.5倍即61.5A.
很多矢量型变频器不是讲可以使电机输出200%额定转矩吗,此输出转矩是指短时工作还是只长期连续工作?
还有矢量控制变频器使电机输出150%~200%额定转矩,是在电机额定电流以内,还是以外,如果是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则电机就不能长期工作于150%~200%额定转矩,

强制风冷也是需要考虑过载的, 是不是可以要问电机厂商。

变频器输出200%的转矩是相对于变频器来说的, 也有一个过载时间的问题。

变频器功率18.5kw,电流41A, 电机功率11kw,22A,1.8倍的额定转矩时,变频器不会过载。

长时间运行电机会过载!

把11kw的电机当成11kw的以上(例如18Kw)的用, 你觉得可以吗?

如果可以, 电机厂商还生产18KW的电机干吗? 两个电机价格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150%~200%额定转矩,是在电机额定电流以内,还是以外”

当然是额定电流以外,输出150%~200%额定转矩只能是解除过流保护的短时运行!

拜托搞清楚过载与过流的区别!

搞清楚变频器的过载和电机的过载之间的区别!

乱弹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150%~200%额定转矩,是在电机额定电流以内,还是以外”

当然是额定电流以外,输出150%~200%额定转矩只能是解除过流保护的短时运行!

你都说矢量控制是谎言了, 就别掺和了

楼主:
那就是讲即使高性能的矢量控制变频器,在任何频率下也只能长期运行在额定转矩以内,否则就超过电机额定电流从而跳闸。
如果是V/F控制变频器,要在低频5Hz长期运行,电机电流就不能超过额定电流,这样电机转矩就达不到额定转矩,甚至远远小于额定转矩?而性能优良的矢量变频器在要在低频5Hz长期运行 ,最大也就只能达到额定转矩,否则电机也会过电流。

这样理解对不对?注意:【是长期连续运行】

网友:
是过载,不是过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都说矢量控制是谎言了, 就别掺和了

1、异步电机在低频时,与高频时磁场一样,额定转矩一样,额定电流一样!

2、由于低频时,电机冷却不好,额定电流应该小于高频时;

3、在低频可以输出200%的转矩,没有说这是额定状态;

4、在低频可以输出200%的转矩,只能是短时工作制!

5、在低频可以输出200%的转矩,与矢量控制无关,低频是只要提高电压就可提高转矩;

网友:
变频器输出200%的转矩是相对于变频器来说的, 也有一个过载时间的问题。

这句话写错,应该是

变频器输出200%的转矩是相对于电机来说的,

楼主:
矢量控制与V/F控制可以都可以提高低频转矩,从另一角度比较:
如果电机长期运行在低频5Hz,保证变频器不过电流,电机不过载,也就是最大运行在100%电机额定电流的情况下,
那种控制输出的转矩更大?且相差是否很大?

有或者说在低频5Hz长期运行,负载为100%电机额定转矩,那种控制的电流更小?且相差是否很大?

网友:
“如果电机长期运行在低频5Hz,保证变频器不过电流,电机不过载,也就是最大运行在100%电机额定电流的情况下,
那种控制输出的转矩更大?且相差是否很大?”

这个要看VF的工作情况, 如果是闭环的VF控制, 其工作电流根跟矢量控制差不多。

如果是开环的VF, 额定负载时,其电流要大于等于矢量控制电流。VF电流大小要看VF的参数设置。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