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关于用WINCC FLEXBLE

楼主(2011-03-12):
用WINCC  FLEXBL 移植的PROTOOL工程,定时变量 出现四舍五入现象,比如在面板上原定时范围0-10S

现在输入1-4 ,PLC内的变量是0 ,而不是对应的数据,输入5-10 ,PLC内的对应10 ,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帮!

网友A:
将该输入对应的变量管理器中的变量设定贴出来。

楼主:
输入对应的变量DB1.DBW0格式为定时器,  上限10 ,下限0 ,

楼主:
另外原工程的设备是OP27,现移植的设备是OP277,除了上面出现的四舍五入的情况外,PLC内的时间也不一样,原来OP27输入的1s-10s,PLC也对应的1s-10s,但在OP277上输入1s-10s,PLC内对应的是1s-4s对应的是0ms,5s-10s对应的是10ms,令人费解,求高手!

 ,

网友B:
考没考虑S5T时间和定时器这两种时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