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检测和变送的研究

楼主(2011-03-12):
第一节 压力检测与变送
一、概述
压力是工业生产中的重要参数之一,为了保证生产政党运行,必须对压力进行监测和控制,但需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压力,实际上是物理概念中的压强,即垂直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力。
在压力测量中,常用绝对压力、表压力、负压力或真空度之分。所谓绝对压力是指被测介质作用在容器单位面积上的全部压力,用符号pj表示。用来测量绝对压力的仪表称为绝对压力表。地面上的空气柱所产生的平均压力称为大气压力,用符号pq表示。用来测量大气气压力的仪表叫气压表。绝对压力与大气压力之差。称为表压力,用符号pb表示。即pb=pj-pq。当绝对压力值小于大气压力值时,表压力为负值(即负压力),此负压力值的绝对值,称为真空度,用符号pz表示。用来测量真空度的仪表称为真空表。既能测量压力值又能测量真空度的仪表叫压力真空表。
二、压力的测量与压力计的选择
压力测量原理可分为液柱式、弹性式、电阻式、电容式、电感式和振频式等等。压力计测量压力范围宽广可以从超真空如133×10-13Pa直到超高压280MPa。压力计从结构上可分为实验室型和工业应用型。压力计的品种繁多。因此根据被测压力对象很好地选用压力计就显得十分重要。
1.就地压力指示
当压力在2.6Kpa时,可采用膜片式压力表、波纹管压力表和波登管压力表。如接近大气压的低压检测时,可用膜片式压力表或波纹管式压力表。
2.远距离压力显示
若需要进行远距离压力显示时,一般用气动或电动压力变压器,也可用电气压力传感器。当压力范围为140~280MPa时,则应采用高压压力传感受器。当高真空测量时可采用热电真空计。
3.多点压力测量
进行多点压力测量时,可采用巡回压力检测仪。
若被测压力达到极限值需报警的,则应选用附带报警装置的各类压力计。
正确选择压力计除上述几点考虑外,还需考虑以下几点。
(1)量程的选择 根据被测压力的大小确定仪表量程。对于弹性式压力表,在测稳定压力时,最大压力值应不超过满量程的3/4;测波动压力时,最大压力值应不超过满量程的2/3。最低测量压力值应不低于全量程的1/3。
(2)精度选择 根据生产允许的最大测量误差,以经济、实惠的原则确定仪表的精度级。一般工业用压力表1.5级或2.5级已足够,科研或精密测量用0.5级或0.35级的精密压力计或标准压力表。
(3)使用环境及介质性能的考虑 环境条件恶劣,,如高温、腐蚀、潮湿、振动等,被测介质的性能,如温度的高低、腐蚀性、易结晶、易燃、易爆等等,以此来确定压力表的种类和型号。
(4)压力表外形尺寸的选择 现场就地指示的压力表一般表面直径为φ100mm,在标准较高或照明条件关差的场合用表面直径为φ200~φ250mm的,盘装压力表直径为φ150mm,或用矩形压力表。常用弹性式压力表规格见表2-1-13。
表2-1-13常用弹性式压力表规格
1.普通包端管压力表
型号 结构 公 称
直 径 测量范围,MPa 精 度等 级 用途
Y40
Y40Z 径向
轴向无边 φ40 0~0.1,0.16,0.25,0.4,0.6 1 2.5 测量对铜合金不起腐蚀的液体气体、蒸汽压力
Y60
Y60T(Y60TQ)
Y60Z
Y60ZQ 径向
径向带后边

轴向无边
轴向带前边 φ60 0~0.1,0.16,0.25,0.4,0.6
0~1, 1.6, 2.5, 4, 6
-0.1~0,-0.1~0~0.06,-0.1~0.15
-0.1~0.3,-0.1~0.5,-0.1~0.9
-0.1~1.5,-0.1~2.4 测量对铜和钢全金不超腐蚀的液体、气体或蒸汽的压力或真空度

Y100 径向 φ100 0~0.1,0.16,0.25,0.4,0.6
0~1, 1.6, 2.5, 4, 6
-0.1~0,-0.1~0~0.06,-0.1~0.15
-0.1~0.3,-0.1~0.5,-0.1~0.9
-0.1~1.5,-0.1~2.4 1.5
Y100T 径向带后边
Y100ZQ 轴向带前边
Y100TQ 径向带前边
Y150 径向
φ150
Y150T 径向带后边
Y150ZQ 轴向带前边
Y150TQ 径向带前边
Y260 径向 φ260
2.精密包端管压力表(可作标准压力表)
型号 结构 公称直 径 测量范围,MPa 精度等级 用途 备注
YB-160A
YB-160B 径向 φ160 -0.1~0,0~0.1,0,16
0.4,0.6,1,1.6
2.5,4,6,10,16
25,40,60
生产0~0.1—0~6 0.25
0.4 可校普通压力表或精密测量液体气体、蒸汽压力和负压 A一表示仪表零点可调
B—表示仪表带有镜面
C—带镜面且可调零

YB-160C 径向中压
YB-160 径向
符号说明:仪表型号中,常用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表示某种意义,如Y-压力,Z—真空(阻尼),B—标准(防爆),J—精密(矩形),A—氨表,X—信号(电接点),P—膜片,E—膜盒,数字表示表面尺寸(mm),尺寸后的符号表示结构或配接的仪表。
4.包装管压力表在测量运行中的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包装管压力表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见表2-1-14。
表2-1-14包端管压力表在运行中的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处理方法
压力表无指示 导压管上的切断阀未打开 打开切断阀
导压管堵塞 拆下导压管,用钢丝疏通,用压缩空气或蒸汽吹洗干净
弹簧管接头内污物淤积过多而堵塞 取下指针和刻度盘,拆下机芯,将弹簧管放到清洗盘清洗,并用钢丝疏通
弹簧管裂开 更换新的弹簧管
中心齿轮与扇形齿轮牙齿磨损过多,以致不能啮合 更换新的弹簧管
指针抖动大 被测介质压力波动大 关小阀门开度
压力计的安装位置震动大 固定压力计或在许可的情况下把压力计移到震动较小的地方,也可装减震器
压力表指针有跳动或呆滞现象 指针与表面玻璃或刻度盘相碰有磨擦 矫正指针,加厚玻璃下面的垫圈或将指针轴孱铰大一些
中心齿轮轴弯曲 取下齿轮在铁镦上用木锤矫正敲直
两齿轮啮合处有污物 拆下两齿轮进行清洗
连杆与扇形齿轮间的活动螺丝不灵活 用锉九锉薄连杆厚度
压力去掉后,指针不能恢复到零点 指针打弯 用镊子矫直
游丝力矩不足 脱开中心齿轮与扇形齿轮的啮合,反时针旋动中心轴以增大游丝反力矩
指针松动 校验后敲紧
传动齿轮有磨擦 调整传动齿轮啮合间隙
弹簧管变形失效 更换弹簧管
压力指示值误差不均匀 弹簧管自由端与扇形齿轮、连杆传动比调不整不当 重新校验调整
指示偏高 传动比失调 重新调整
指示偏低 传动比失调 重新调整
弹簧管有渗漏 补焊或更换新的弹簧管
指针或传动机构有磨擦 找出磨擦部位并加以消除
导压管线有泄漏 逐段检查管线,找出泄漏之处给予排除
指针不能指示到上限刻度 传动比小 把活节螺丝向里移
机芯固定在机座位置不当 松开螺丝将机芯向反时针方向转动一点
弹簧管焊接位置不当 重新焊接
三、压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是压力检测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各种压力敏感元件将被测压力信号转换成容易测量的电信号作输出,给显示仪表显示压力值,或供控制和报警使用。
压力传感器的种类很多,常用压力传感器的性能比较如表2-1-15所示。
表2-1-15几种常用的压力传感器的性能比较
类别 精度等级 测量范围 输出信号 体积 温度
影响 抗振动冲击性能 安装维护
电位器式 1.5 低中压 电阻 大 小 差 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