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五期—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反接制动控制

楼主(2011-03-12):
        在生产过程中,有些设备电动机断电后由于惯性作用,停机时间拖得生产率,还会造成停机位置不准确,工作不安全。为了缩短辅助工作时间、提高生产率和获得准确的停机位置,必须对电动机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
        停机制动有两种类型:一是电磁铁操纵机械进行制动的电磁机械制动;二是电气制动,即电动机产生一个与转子原来的转动方向相反的转矩来进行制动。常用的电气制动有反接制动和能耗制动。
        反接制动就是通过改变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中三相电源相序,产生一个与转子惯性转动方向相反的反向起动转矩而进行制动停转的。
反接制动的关键在于将电动机三相电源相序进行切换,且当转速接近于零时,能自动将电源断开。
那么请回答擂台问题:

擂台一:写出用继电器——接触器实现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反接制动控制电路的控制电路图。并详细介绍控制电路所采用的电气设备和控制原理。尽可能的介绍降压启动的一个运行(制动)过程。回答的最好最完备的,将优先的奖。

注意:要有主电路图和控制电路。

擂台二:写出采用任何一种PLC实现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反接制动控制。要求有详细的主电路图,PLC控制电路图,硬件配置,I/O分配。及PLC的程序设计。并要求的程序进行讲解,能把一个运行(制动)过程讲解清楚。

注意:要有主电路图和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2011年3月5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这个可以参照偶在“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一期——电动机定子串电阻起动控制 ”9楼已经补充了反接制动得例子,现照搬过来:

1、硬件接线:

说明:1、增加一个反接制动交流接触器KM03及相应中间继电器KA03,其余硬件与6楼硬件图相同;
2、注意反接制动接触器KM03与串电阻启动接触器KM01互锁,防止KM03、KMO1同时吸合造成电源短路;
2、程序:

说明:1、串电阻启动过程与6楼相同,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加了Q0.0与Q0.2的软件互锁;
2、反接制动过程如下:a)、当按下停止按钮时,QO.2得电并自锁,同时T38开始计时;b)、QO.2得电,中间继电器KA03线圈得电,KA03常开触点闭合——反接制动交流接触器KM03线圈得电,KMO3主触头闭合,电机开始反接制动;c)、T38开始计时时间到,本例计时时间3000×100ms=5min,T38常闭触点断开,使Q0.2失电,为重新启动做准备(当然,使Q0.2释放可以有更多办法和条件)。

楼主:
呵呵,居然没人回答了!!!!!

网友B:
先接通QS。按下SB2后,KM1得电自锁并使电动机旋转,电动机和速度继电器是同轴联接的,当电动机启动至一定转速时,速度继电器的动合触点闭合,为KM2的通电做好准备。当按下停止按钮SB1 时,KM1失电,电动机定子绕组与电源断开,但由于惯性仍然按原来的方向转动,KM1的动断触点闭合,使KM2得电,电动机定子绕组又与电源连接,使电动机内的旋转磁场转动方向与电动机转子运行方向相反,使转子产生制动转矩,因而使电动机转速降低。当转子转速低于100r/min时,速度继电器的 动合触点断开,恢复原位,KM2失电,电动机与电源断开,电动机制动结束。

网友C:
一、反接制动的控制线路:

(1)单向启动:

(2)反接制动:
二、PLC控制
符号表:

     启动SB1    I0.0
     停止SB2    I0.1
     热继电器FR   I0.2

     正转KA1    Q0.0
     反转KA2    Q0.1

程序:

Network 1 // 启动

LD     I0.0
O      Q0.0
AN     I0.1
A      I0.2
AN     Q0.1
=      Q0.0
Network 2  //制动
LD     I0.1
O      Q0.1
AN     T100
A      I0.2
LPS
AN     Q0.0
=      Q0.1
LPP
TON    T100, 2000

接线图:
主电路如上面所说,控制回路如下:

网友D:
请问串接的电阻如何选择和计算

网友E:
路过,学习了。新手,请多照顾!

楼主:
对:shibaoyou 关于

请问串接的电阻如何选择和计算

内容的回复:

这个貌似有专门的选型手册吧!!!

楼主:
对:diligent_man 关于

路过,学习了。新手,请多照顾!

内容的回复:

欢迎光临,望以后能来打擂台!

网友F:
回复内容:很详细,不过你不打算把PLC控制图一拼发上来么
对:welfare87 关于

反接制动的控制线路:

(1)单向启动:

(2)反接制动: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单向运转反接制动控制线路

  (1)单向运转反接制动控制线路按图2接线,经检查确认无误后,方可通电源。
  (2)按下SB2,电动机正常起动。
  (3)按下SB1(注意要按到底),观察电动机反接制动的效果,观察速度继电器的作用(电机转速降至零时应及时切断KM2,否则电动机会反转)。
  (4)可在电机正常运转时轻轻按下SB1,使其切断KM1,而不接通KM2,观察电动机自然停车过程,并与反接制动的效果进行对照。

网友H:
1、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反接制动的继电器控制

主电路:接触器KM1用来控制电动机M正常运转,接触器KM2用来改变电动机M的电源相序。因为电动机反接制动电流很大,所以在制动电路中串接了降压电阻R,以限制反向制动电流。
控制电路:由两条控制回路组成。一条是控制M正常运转的回路,另一条是控制M反向制动的回路。
电路的起动过程:
起动:按下SB2 KM1线圈得电 M开始转动,同时KM1辅助动合触点闭合自锁,KM1辅助动断触点断开,进行互锁。M处于正常运转,KS的触点闭合,为反接制动做准备。
制动:按下复合按钮SB1 KM1线圈失电,KM2线圈由于KS的动合触点在转子惯性转动仍闭合自锁,电动机进入反接制动,当电动机转速接近于零时,KS的触点复位断开,KM2线圈失电 制动结束,停机。

网友H:
2、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反接制动的PLC控制

输入            输出
SB1:X0    KM1:Y1
SB2:X1     KM2:Y2
FR:     X2
KS:     X3

                                                       输入输出接线图

                                                                    反接制动梯形图
对应的指令如下表: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反接制动的指令语句表

网友C:
对:kofing7 关于回复内容:很详细,不过你不打算把PLC控制图一拼发上来么

已补上

楼主:
晕,从来就发不出钱,也发不完钱!!!!

网友I:
反接制动控制继电器电路

制动原理:改变电动机电源的相序,使定子绕组产生相反方向的旋转磁场,从而产生与电动机转向相反的制动转矩,使电动机转速迅速下降。

制动特点:制动迅速,效果好,但因制动电流大,所以制动冲击大,通常仅适用于10kW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

反接制动注意事项:制动时要在定子绕组中串入一定的电阻限制反接制动电流,在电动机转速接近与零时,要及时切断反相序电源,以防止电动机反向再启动。

基本电路介绍:反接制动主要采用速度继电器用来检测电动机的转速变化,转速下降到零时(100/min),由速度继电器自动切断电源。

(1) 按下启动按钮SB2,KM1线圈得电并自锁,电动机M启动运转,当转速对于120r/min时,速度继电器KS常开触点闭合,为反接制动做好准备。
(2)按下停止按钮SB1,其常闭触点先断开,KM1线圈失电,电动机脱离电源;SB1常开触点后闭合,电动机因惯性KS还闭合,所以KM2线圈得电,电动机通反相序电源而进入反接制动状态,电动机转速迅速下降
(3) 当转速小于100r/min时,KS常开触点断开,KM2线圈失电,反接制动结束。

网友I:
用西门子PLC实现的控制过程为:

(1)输入输出分配为:

(2)相应的接线图为:

(3)PLC的程序设计为:

以上即为PLC实现的过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
我靠,居然没什么人打了,看来钱是发布完了!!!!

楼主:
一等奖 30MP:
MadforG       MadforG

二等奖20MP:
welfare87    welfare87
hh_clei           陈石头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三等奖10MP:
the_wise        最后回复
zxjjynl              zxjjynl
hjcan               hjcan

鼓励奖30积分:
kofing7            kofing7
shibaoyou       shibaoyou

楼主:
恭喜以上各位,欢迎继续参与我们后面的擂台!!!

网友I:
这个星期大丰收了,呵呵,谢谢楼主,以后一定多参加这类活动,呵呵!

网友J(2011-05-24):
以后一定多参加这类活动,呵呵

网友K(2011-07-18):
还笑毛啊MadforG 的梯行图都画错了第2段的反接制动点I0.3在哪?? 你画了2个I0.2 FR 。这都行!!!!

这样的也能第1太搞了!!!

网友L:
是啊,樓主有沒有仔細看阿?

网友M:
就是啊,这样的也能得第一,下次我也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