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CPU最近频繁出现死机

楼主(2011-03-12):
我们使用的一套s7-300PLC系统已经稳定运行三年,最近频繁出现CPU死机,同时报SF故障,其余的模块正常,请高手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

网友A:
请贴出模块诊断信息。

网友B:
1,SF出错,大部份可能是硬件原因引起的,也有可能是通讯出错。

2,建议还是贴出CPU诊断区信息,让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C:
你上电后检查一下硬件组态并且在线看下CPU报的那个错误  针对错误去找原因

工作3年后的CPU应该是没问题的     经验只谈查下电源 是不是高了

网友D:
看一下诊断信息

网友E:
楼上的几位所言极是,在线看诊断信息,楼主说一下硬件配置。

网友F:
1、最近是否检修过

2、如果有网络的话,将所有布线、接线检查一下。

网友G:
查看一下诊断信息,依据诊断信息进行检查,一般正常运行3年的PLC不会出现硬件故障,应该是外部原因造成。

网友H:
查一下通讯是否有干扰,必要时更换通讯线,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I:
检查一下输入点是否有虚接的 ,查看一下诊断信息内容 QQ:390181753

网友J:
我最近也遇到过,检查下CPU 站各个模块的电源是否正常,模块的连接器是否有松脱,有的话拧紧,我的就是模块连接器螺丝松脱,造成CPU的SF.BF灯闪红灯,模块的固定螺丝也要拧紧哦

网友K(2011-04-22):
看下诊断信息,估计电源供电问题或模块连接板松动的问题,3年CPU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L:
用软件检查一下报警的具体的原因,然后再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