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六期—彩灯控制

楼主(2011-03-13):
        彩灯控制是最基本的编程控制,这期我们主要目的是想着重理解计时器,定时器的用法。将它们应用到最基本的彩灯控制电路中去。那么请回答擂台问题:

擂台一:利用PLC(任何PLC都可,这里是以西门子PLC的I/O对大家介绍) 的Q0.0 到Q0.7 八个输出端控制八个彩灯,使其每隔一秒亮一个并循环。当接通I0.0后所有的灯都熄灭。当接通I0.1后又重新从Q0.0开始循环。

注意:要有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擂台二:顺序循环执行程序设计。当X0接通,灯Y0亮;经5s后,灯Y0灭,灯Y1亮;经5s后,灯Y1灭,灯Y2亮,再过5s后,灯Y2灭,灯Y0亮,如此顺序循环,请编写用任何一种PLC实现的控制程序。其时序图如下:

注意:要有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2011年3月5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擂台一:

PLC为S7-200 224XP DC/DC/DC

1、符号表:

2、程序:

3、接线图。

网友B:
先占个地,马上回来

网友C:
擂台一:利用PLC(任何PLC都可,这里是以西门子PLC的I/O对大家介绍) 的Q0.0 到Q0.7 八个输出端控制八个彩灯,使其每隔一秒亮一个并循环。当接通I0.0后所有的灯都熄灭。当接通I0.1后又重新从Q0.0开始循环。

            现用三菱FX小型PLC  实现上述擂台控制要求。原理如下:按下铵钮SB2,彩灯HL1点亮,1秒后,HL2亮,而HL1灭,又隔1秒,HL3亮,而HL2灭……即实现HL1到HL8间隔1秒顺序循环点亮,当按下按钮SB1时,彩灯全部熄灭,当再次按下SB2时,又重新开始从HL1到HL8间隔1秒循环点亮。

1、 I/O分配如下所示:

I/O分配表
PLC地址 外部设备 功能说明
X0 SB1 停止
X1 SB2 启动
Y0 HL1 彩灯1
Y1 HL2 彩灯2
Y2 HL3 彩灯3
Y3 HL4 彩灯4
Y4 HL5 彩灯5
Y5 HL6 彩灯6
Y6 HL7 彩灯7
Y7 HL8 彩灯8

2、外部硬件接线图

3、梯形图

擂台二:顺序循环执行程序设计。当X0接通,灯Y0亮;经5s后,灯Y0灭,灯Y1亮;经5s后,灯Y1灭,灯Y2亮,再过5s后,灯Y2灭,灯Y0亮,如此顺序循环,请编写用任何一种PLC实现的控制程序。其时序图如下:

           现用三菱FX小型PLC的顺控指令编程以实现上述擂台控制要求。原理如下:当按下铵钮SB1,PLC输出点Y0、Y1、Y2所控制的灯HL1到HL3三个灯开始间隔5秒顺序循环点亮。即当按钮SB1按下,X0接通,灯HL1亮;经5s后,灯HL1灭,灯HL2亮;经5s后,灯HL2灭,灯HL3亮,再过5s后,灯HL3灭,灯HL1亮,如此顺序循环,

1、 I/O分配如下所示:

I/O分配表
PLC地址 外部设备 功能说明
X0 SB1 启动
Y0 HL1 灯1
Y1 HL2 灯2
Y2 HL3 灯3

2、外部硬件接线图

3、梯形图
用三菱PLC的顺控指令编程十分方便、直观,如下图所示:
上面程序也可以转换成梯形图程序,如下图所示:

网友D: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T101
EU
A M1.0
SLB MB0, 1
AENO
MOVB MB0, QB0
Network 2
LD I0.1
EU
O M0.7
S M0.0, 1
S M1.0, 1
Network 3
LD I0.0
LPS
MOVB 0, MB0
AENO
MOVB 0, QB0
LPP
R M1.0, 1
Network 4
LD M1.0
AN T101
TON T101, 10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A T101
EU
SLB MB0, 1
Network 2
LD M0.0
= Q0.0
Network 3
LD M0.1
= Q0.1
Network 4
LD M0.2
= Q0.2
Network 5
LD I0.0
AN T101
TON T101, 50
Network 6
LD I0.0
EU
O M0.3
S M0.0, 1

试一下 不能贴图 只好这样了

网友E:
用简单功能编制程序,用以试验和熟悉指令,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用简单功能编制程序,用以试验和熟悉指令,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呵呵,是哟,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出这个擂台的目的就是像您说的这样,就是希望编的程让所有人喜欢!!!

网友F:
对:初级电工没考上 关于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T101
EU
A M1.0
SLB MB0, 1
AENO
MOVB MB0, QB0
Network 2
LD I0.1
EU
O M0.7
S M0.0, 1
S M1.0, 1
Network 3
LD I0.0
LPS
MOVB 0, MB0
AENO
MOVB 0, QB0
LPP
R M1.0, 1
Network 4
LD M1.0
AN T101
TON T101, 10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A T101
EU
SLB MB0, 1
Network 2
LD M0.0
= Q0.0
Network 3
LD M0.1
= Q0.1
Network 4
LD M0.2
= Q0.2
Network 5
LD I0.0
AN T101
TON T101, 50
Network 6
LD I0.0
EU
O M0.3
S M0.0, 1

试一下 不能贴图 只好这样了

内容的回复:

申请vip啊,或者把图片发给楼主让他给你发上来!!

网友G:
擂主:请问:“使其每隔一秒亮一个并循环。”此句话有点不清楚:是指每次只有一个亮,还是指依次加1亮?即:1,1、2,1、2、3,。。。。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擂主:请问:“使其每隔一秒亮一个并循环。”此句话有点不清楚:是指每次只有一个亮,还是指依次加1亮?即:1,1、2,1、2、3,。。。。

每次一个亮吧,当然你那种亮发也可以,!!!

网友F:
1、主要功能

有8个彩灯Y0—Y7,按下“启动”按钮后,彩灯每个一秒从Y0开始多点亮一个,即第一秒亮一个Y0,第二秒亮Y0、Y1,至全亮;然后又从Y0熄灭,至Y7,如此循环进行。按下暂停按钮,各灯状态保持不变,再按启动按钮各灯继续工作;按下停止按钮后,各灯立即熄灭,再按启动按钮后,重新开始工作。

2、原理

PLC用的是S7——200

采用PLC字传送指令和字节传送指令及循环右移指令即可实现设计要求。

(1) PLC彩灯控制I/O分配

(2)硬件连接

网友F:
3、设计

(1)第一种方法:

按下启动钮I0.0后,调用子程序同时接通定时器 T37并点亮Y0,定时时间为一秒,一秒后再点亮Y1,同时接通定时器T38并定时一秒,一秒后接通 Y2,同时接通定时器T39,以此类推直至点亮八个菜灯后,一秒后接通定时器T46,并将灯Y7熄灭,按此方法直至熄灭八个灯,一秒后再重新点亮Y0,并可形成循环。当按下再停按钮I0.1时,子程序调用失败,由于PLC种各存储器有保持功能,彩灯将保持不发生变化。当按下停止按钮I0.2S时,输出Q0.0~Q0.7全部复位为一,彩灯此时将全部熄灭,当再次启动后,又可按上述过程工作。

网友F:
(2)第二种方法

梯形图

按下启动开关I0.0,案二子将会调用子程序,当触发脉冲开关I0.3上升沿触发有效送去触发脉冲后,便将数据255以二进制的形式传送到VW0中。由于采用字传送指令,因此VB0中将存放二进制数为00000000,而VB1中则送进二进制数11111111,在按下I0.0后,子程序中的位存储器M0.0得电,同时字节传送指令使能端EN接通将VB1中的数据传送到QB0中,用特殊存储器SM0.5和上升沿触发构成一秒钟的导通电路给循环右移功能指令快送脉冲使其完成一秒以为一次的功能并同时将数据通过VB1传送给QB0从而实现一秒钟移位一次的功能,当点亮八个才灯后,以为可实现循环移位,故再次送触发脉冲后,Y0将会熄灭,以此类推,便可实现一秒点亮一个灯,点亮完后,可实现一秒熄灭一个灯。并能循环工作。当按下再停按钮,I0.1是,子程序调用失败,由于PLC种各存储器有保持功能,彩灯将保持不发生变化。当按下停止按钮后,输出Q0.0~Q0.7全部复位为一,彩灯此时将全部熄灭,当再次启动后,又可按上述过程工作。

网友F:
方法1采用以转换为中心的顺寻控制,虽然可实现任务计划,但网络过于繁琐,并且给检验错误带来很多不便。方法2采用PLC功能指令,很容易便可实现任务计划,不仅思路清晰,而且网络较方案一少很多。

方法1和方法2均可实现要求,方法1工作性能较好,设计方案符合要求:八灯依次点亮,然后再一次熄灭。暂停按钮按下后,个8彩灯状态不变,关闭暂停按钮后,继续工作,停止按钮按下后,8个彩灯立即熄灭,再按启动按钮后,开始工作。

楼主:
对:cqu_rockwell 关于

3、设计

(1)第一种方法:

按下启动钮I0.0后,调用子程序同时接通定时器 T37并点亮Y0,定时时间为一秒,一秒后再点亮Y1,同时接通定时器T38并定时一秒,一秒后接通 Y2,同时接通定时器T39,以此类推直至点亮八个菜灯后,一秒后接通定时器T46,并将灯Y7熄灭,按此方法直至熄灭八个灯,一秒后再重新点亮Y0,并可形成循环。当按下再停按钮I0.1时,子程序调用失败,由于PLC种各存储器有保持功能,彩灯将保持不发生变化。当按下停止按钮I0.2S时,输出Q0.0~Q0.7全部复位为一,彩灯此时将全部熄灭,当再次启动后,又可按上述过程工作。

内容的回复:

还可以,呵呵!希望多有些这种介绍比较详细的,这样对广大求职工作者帮助就更大些!!!

网友H:
饿,貌似已经结束了。只能吃灰了。

题目挺简单的,不过我不会     cqu_rockwell       的第二种方法,看来高人到处都有啊,努力学习。

楼主:
对:Override 关于

饿,貌似已经结束了。只能吃灰了。

题目挺简单的,不过我不会     cqu_rockwell       的第二种方法,看来高人到处都有啊,努力学习。

 哥呀,你貌似今天刚注册的号,这么快就来光顾我的擂台真是叫我泪牛满面!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用S7-200编写擂台一与擂台二程序,可分别运行,也可同时运行。见下图:

     一、硬件构成及 I / O 明细表:

   二、擂台一与擂台二的主程序:

    擂台一程序:
         擂台二程序:
         该程序使用PLC的秒脉冲SM0.5编写的,经过上机运行,动作正确,同时运行时,可明显看到擂台一的彩灯移动5次,擂台二移动一次。

网友I:
西门子的很难学有点看不懂

网友J:
8彩灯 采用西门子s7-400 1秒的脉冲通过设置cpu时间存储器 现设置为M900 1秒的脉冲则为M900.5.

通过左移实现。

每隔1秒向左移1位 到第9位时自动跳到第1位。 实现8灯循环亮 。您的VIP用户申请正在审核中。。。

楼主:
对:zhangting732731 关于8彩灯 采用西门子s7-400 1秒的脉冲通过设置cpu时间存储器 现设置为M900 1秒的脉冲则为M900.5.

通过左移实现。

每隔1秒向左移1位 到第9位时自动跳到第1位。 实现8灯循环亮 。您的VIP用户申请正在审核中。。。

内容的回复:

很正确,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网友K:
怎么没有人用三菱的编程啊!好像没有这么复杂吧……

网友J:
跟17楼的差不多,只不过17楼用的s 7-200    s7-400中只支持双类型的左右移位
程序中的I10.0即位第9位。西门子的字排序 MW10 其实是按MB10 ,MB11排的。第9位为M10。0

网友L:
LD   I0.0

S   M0.0    1

LD  I0.1

R    M0.0     1

LD   M0.0

AN  T39

TON   T37    50

LD  T37

TON    T38    50

LD    T38

TON     T39     50

LD   M0.0

AN    T37

=      Q0.0

LD    T37

AN    T38

=      Q0.1

LD    T38

AN    T39

=       Q0.2

以上是擂台2的程序,不知道对不对。Q0.0    Q0.1    Q0.2代表Y0、Y1、Y2灯的输出

网友M:
不知道清楚不,这是第一个!

网友M:
这个是第一个第2张,不是很清楚!

网友M:
这个是输入点的电路,用三菱最基本的FX1N的PLC!

网友M:
这个是输出点的接线图!

网友M:
不过我觉得还是用其他的方法好!呵呵!所以也做了个出来看看!没仔细看过!大概是这样吧!

楼主:
很好,呵呵,看来大家都比较喜欢做PLC编程方面的东西呀!!!呵呵

网友H:
对:玻璃的心 关于回复内容:
对:Override 关于

饿,貌似已经结束了。只能吃灰了。

题目挺简单的,不过我不会     cqu_rockwell       的第二种方法,看来高人到处都有啊,努力学习。

 哥呀,你貌似今天刚注册的号,这么快就来光顾我的擂台真是叫我泪牛满面!

内容的回复:、

恩恩,学习嘛!

内容的回复: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关于很好,呵呵,看来大家都比较喜欢做PLC编程方面的东西呀!!!呵呵

是啊!这方面只有是懂得!都会喜欢的!

楼主:
对:Override 关于

饿,貌似已经结束了。只能吃灰了。

题目挺简单的,不过我不会     cqu_rockwell       的第二种方法,看来高人到处都有啊,努力学习。

内容的回复:

没,钱钱是不完全固定的,是可以变更的,只要用随便一种PLC编出来好的话,都有一杯羹!呵呵

网友O:
谢谢各位师傅们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P:
学习了。论坛高手云集,是工控人的骄傲。

网友Q:
深圳市巨业电路有限公司,深圳最快交货PCB厂
2L板最快打样1.0天,小批量最快2-3天。
4L板最快打样2-3天,小批量最快3-4天。
6L板最快打样3-4天,小批量最快4-5天。
如有PCB做板资料可发到我司邮箱(xypcb@139.Com),半小时内会报价给贵司
深圳市巨业电路有限公司
(专业制造2-20层普通喷锡板、沉金板、镀金板、金手指板、半孔板、阻抗板、高频信号板)
销售部:李先生 手机:13723408425
直线:0755-27059972 QQ:1113426114
邮箱:xypcb@139.com(有资料可以随时发来询价)
地址:深圳市宝安沙井庄村工业区

网友R:
我还是选择第一道题回答吧:用S7-200实现:

1.实验接线图为:

2.I\O分配表为:

3.相应的程序如下:

以上即为题1的编程设计,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S:
用移位指令实现很简便。

网友T:
大家都说简单,只有我看着挺难啊

网友U:
集思广益,实现的方法有好多,关键是看从哪个角度去考虑。

网友V:
有不用PLC的么?

楼主:
对:涛声依旧 关于

有不用PLC的么?

内容的回复:

可以呀,楼上能做出来也行,也可参加擂台呀!!

网友W:
看来看去,那些所谓教材上的程序还不如这里的程序写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W:
关于看来看去,那些所谓教材上的程序还不如这里的程序写得漂亮。

呵呵,那是,教材只是一个人想的,这里是大家想出来的。

网友X:
培训,为何不是免费的

网友Y:
擂台一:

1、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2、程序

网友Y:
擂台二:

1、接线图

2、程序

网友Y:
擂台一,楼主得设计好像只要按开始后,Q0.0就始终是点亮得吧?

网友Z:
引用 楼主:
很好,呵呵,看来大家都比较喜欢做PLC编程方面的东西呀!!!呵呵

楼主:
对:陈石头 关于

擂台二:

1、接线图

2、程序
内容的回复:

哈哈,目前为止,还是石头的两个都做了,而且基本是自己做的!!!其他的朋友们做的也非常不错!!!继续加油,看来此擂台得加钱了!

网友AA:
1 控制要求

某大型晚会现场设有长明灯10组、变幻灯8组、舞台流水灯15组、标语牌底色流水灯15组。变化规律如下:

1)变幻灯周期为60 s,8路负载接通规律如表1所示;

2)舞台流水灯有1 s和1 ms两种流动速率,正、反两种流动方向,有双灯6间隔、3灯5间隔、4灯4间隔三种流动细合方式:
3)标语牌底色流水灯速率为1ms,工作方式为正向亮至全亮,熄灭2ms后,反向单灯流动1周,熄灭2ms后,从中间向两侧分别点亮至全亮后,熄灭2ms,如此循环。

2 确定输入输出设备,选择PLC类型

该彩灯系统长明灯不需经过PLC控制,变幻灯及流水灯采用PLC控制。需设置总启动、停止按钮各1个,流水灯流动速率开关1个,流动方向开关1个,流动组合方式开关3个,输入信号共7个;输出有变幻负载8组,舞台流水灯及标语牌底色灯各15组。

考虑输入信号较少,而输出负载多,选择PLC基本单元FX2N-16MT,可提供8输入8输出,另配置输出扩展模块FX2N-16EYT两台,由PLC基本单元供电。灯组均通过无触头开关模块控制。

3 I/O分配表

根据控制要求,输入及输出设备端口分配如表2所示。

4 控制系统接线图

根据I/O端口分配表,系统接线图如图1所示。

5 梯形图程序

由PLC控制的彩灯有三类:变幻灯、舞台流水灯及标语牌底色流水灯。其变化时间周期1ms、1s分别由PLC内部特殊辅助继电器M8012、M8013控制。流水变化采用传送指令、移位指令实现。

系统运行初始化程序如图2所示,依次为启停控制、变幻灯初始化、舞台流水灯组合方式选择、标语牌底色灯初始化程序。

系统输出控制采用主控指令编程,如图3所示,依次为:变幻负载输出、舞台流水灯方向及速率控制、标语牌底色控制程序。

网友AB:
我也要学 !!!!!!!!!!!!!!!!!!!!

网友AC:
我也是学电路的,看起来还是比较易懂的,电路设计的比较理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AA:
1 控制要求

某大型晚会现场设有长明灯10组、变幻灯8组、舞台流水灯15组、标语牌底色流水灯15组。变化规律如下:

1)变幻灯周期为60 s,8路负载接通规律如表1所示;

2)舞台流水灯有1 s和1 ms两种流动速率,正、反两种流动方向,有双灯6间隔、3灯5间隔、4灯4间隔三种流动细合方式:
3)标语牌底色流水灯速率为1ms,工作方式为正向亮至全亮,熄灭2ms后,反向单灯流动1周,熄灭2ms后,从中间向两侧分别点亮至全亮后,熄灭2ms,如此循环。

2 确定输入输出设备,选择PLC类型

该彩灯系统长明灯不需经过PLC控制,变幻灯及流水灯采用PLC控制。需设置总启动、停止按钮各1个,流水灯流动速率开关1个,流动方向开关1个,流动组合方式开关3个,输入信号共7个;输出有变幻负载8组,舞台流水灯及标语牌底色灯各15组。

考虑输入信号较少,而输出负载多,选择PLC基本单元FX2N-16MT,可提供8输入8输出,另配置输出扩展模块FX2N-16EYT两台,由PLC基本单元供电。灯组均通过无触头开关模块控制。

3 I/O分配表

根据控制要求,输入及输出设备端口分配如表2所示。

4 控制系统接线图

根据I/O端口分配表,系统接线图如图1所示。

5 梯形图程序

由PLC控制的彩灯有三类:变幻灯、舞台流水灯及标语牌底色流水灯。其变化时间周期1ms、1s分别由PLC内部特殊辅助继电器M8012、M8013控制。流水变化采用传送指令、移位指令实现。

系统运行初始化程序如图2所示,依次为启停控制、变幻灯初始化、舞台流水灯组合方式选择、标语牌底色灯初始化程序。

系统输出控制采用主控指令编程,如图3所示,依次为:变幻负载输出、舞台流水灯方向及速率控制、标语牌底色控制程序。

有意思,也很实用啊!

楼主:
楼上的对题目理解有些问题,不过这个设计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Y:

擂台一:

1、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2、程序

弱弱的问一下,CPU221有那么多输出点吗?

楼主:
对:welfare87 关于引用陈石头 的回复内容:

擂台一:

1、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2、程序

弱弱的问一下,CPU221有那么多输出点吗?

内容的回复:

我没用过CPU221,但是我用过CPU226,如果实在226CN下是绝对够了的,不过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因为人家可能是画图有些问题,程序貌似没大问题!

楼主:
不过welfare87严谨的态度非常值得学习,欢迎你多次来擂台打擂,PLC擂台也欢迎你的加入!!!

网友Y: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Y:
弱弱的问一下,CPU221有那么多输出点吗?

谢谢提醒,偶是就着以前画的CAD画的,忘记更改了,不过,以上程序偶在224上实验过了,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welfare87严谨的态度非常值得学习,欢迎你多次来擂台打擂,PLC擂台也欢迎你的加入!!!

谢谢夸奖,偶也经常犯错误,偶会努力的,嘿嘿...

网友AA:
简单用罗克韦尔plc做了一个基于设备网的三彩灯循环移动程序:

楼主:
对:hjcan 关于

简单用罗克韦尔plc做了一个基于设备网的三彩灯循环移动程序:

内容的回复:

作为完成擂台2的设计还算比较完整!!!

楼主:
一等奖 25MP:
wyb2866255     wyb2866255(非常不错,把两个擂台的程序集成到一个项目的两个子程序中,而且编程方法非常值得学习)
hh_clei               陈石头(同样非常不错,而且每一擂台都给出了详细的图形,非常适合初学者)

二等奖20MP:
我隨風                LIUXD6909 (很不错,将三菱编程中典型的方法给我们出学者作了介绍)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三等奖10MP:
welfare87             welfare87
广州啊四               lsg06281013
hjcan                     hjcan

鼓励奖30积分:
zhangting732731           zhangting732731
yuyangsdly                       yuyangsdly
MadforG                           MadforG
初级电工没考上              lengxuedhl

楼主:
恭喜以上各位获奖者,希望大家继续参加我们后面的擂台!

网友AD:
这个擂台不错,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D:
这个擂台不错,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

打擂能学到更多东西呢,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