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监控电脑死机的问题 请教高手

楼主(2011-03-13):
我联想的电脑无串口,用USB转的串口,在进行FX2NPLC监控时经常死机,我应该怎么搞呢

网友A:
电脑的抗干扰性能差吧。

网友B:
电脑转串口的数据线不行    建议直接用USB的 三菱数据线或者  买个好点的转串口    另外我这也销售PLC各种编程数据线  回收二手PLC  QQ  523860371

网友C:
我也有同样情况

监视周围有干扰源

网友D:
用USB-SC09这个电缆试下

网友E:
尽可能关闭其它应用程序,包括杀毒

网友F:
拔掉USB—RS232线,再插上大多就好了。
多数发生在一开始连接时。
死机较多的话可能是USB—RS232线不好。
目前性价比最好的当属力特(Z-tek)。
直接买USB端口线也不错,贵些。

网友G:
我用的就是USB-SC09,还是有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