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触摸屏怎么又出来个DOPSoft V1.00.00 Beta软件啊?

楼主(2011-03-13):
台达B触摸屏,一直用Screen Editor 版本,怎么出来个DOPSoft V1.00.00 Beta版本,有什么改进吗?为什么一个系列的触摸屏会推出两种编程软件啊?

网友A:
软件升级更新没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B:
因为软件功能添加较多,比如人机旋转角度安装,元件双击弹出属性栏位,等等功能

后续慢慢会淘汰掉scredit软件哦

楼主:
这个应该是测试版吧?如果是测试版我就暂时不敢用了。

网友C:
其实软件的版本太多对用户来说,不怎么好的.所以希望厂家对版本的更新要谨慎!

网友B:
谢谢你们的提醒,这个当然我们会尽所能的测试完善。

官网上的软件尽可放心使用,呵呵

网友D:
官网上应该将新软件或新版本增加的内容出技术通报供下载。这样也可以方便用户测试。

网友E(2011-04-29):
线条移动或复制粘贴会自动变长,

网友F:
已经2个多月了,为何还是Beta版?啥时候能够变成build版 or 正式版!以后会整合A系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