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尺连接三菱PLC

楼主(2011-03-13):
马上要做新设备了,客户要求用电子尺测量油缸行进的距离,最大行程是一米,精度为正负0.3毫米,用的是三菱PLC,以前没用过电子尺,请教高手怎么将电子尺与PLC连接啊,是用模拟量模块吗?这样精度够吗?以前见过人家自己做了一小块线路板转换的,这又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A:
电子尺  是电阻尺,才用模拟量模块

如果是脉冲的,用主机x0---x7高速计数器端子即可,

行程是一米,精度为正负0.3毫米--------1000mm除以0.3mm=3333  模拟量模块10v分辨率是4000 够

网友B:
那程序指令该如何编写呢

网友C:
值得关注,有哪位高人指出指令供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D:
1楼说的正确,就是这个办法。2楼的问题真不好回答,哈哈。

网友E:
很简单的啊,看看三菱模拟量输入的模块例子就能写的呀, 我一直用那玩意的,不过维护费用很高,我那工作频率很大,动不动线就断了(我那是拉线式的电阻尺,拉杆式的寿命长些)

网友E:
 还分是直接电阻的、电压信号输出的、电流信号输出的,所以你写程序也的看看清楚,我们以前设备也是液压的,我是用拉杆式的,但是精度在0.3MM的话,估计有点难。因为液压是有很大惯性的,就算你是用比例阀或伺服阀也有点难度的

楼主:
对:zzll 关于

电子尺  是电阻尺,才用模拟量模块

如果是脉冲的,用主机x0---x7高速计数器端子即可,

行程是一米,精度为正负0.3毫米--------1000mm除以0.3mm=3333  模拟量模块10v分辨率是4000 够

你这么一说我倒还觉得挺简单的,可电子尺直接连PLC行的通吗?那我纳闷为什么别人还要用一个小电路板转换(好像是自己做的)呢,我不是怀疑你,可能是我把它想得太复杂了。谢谢。

内容的回复: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电子尺的资料,好像说输出有0到5伏的,可模拟量的输入是-10到10伏。

网友F:
1楼好像算错数了。应该1米除以0.6。因为他是正负0.3。但是就算4000份的分辨率,也很难做到一个分度的精度定位啊。

网友G: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非要用电子尺   你可以选择位移传感器中的  模量回传的  这样的精度一般没问题  0.3MM  用模拟量的可以直接读出移动位置所在之处  不用那么麻烦的编程

电子尺中也有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A:
1   ,那我纳闷为什么别人还要用一个小电路板转换-------可能是精密5v、10v电源。

2   好像说输出有0到5伏的,可模拟量的输入是-10到10伏-------电子尺1000mm可以接10v

3   应该1米除以0.6。因为他是正负0.3--------------------正负0.3,按分辨率算是0.3mm

算4000份的分辨率,也很难做到一个分度的精度定位啊。干扰、信号漂移加滤波试试

网友A:
楼主用的是油缸不会象气缸那样速度快丢脉冲,可以用光栅尺------脉冲方式接PLC的X0----X7高速计数器端,精度很高,

成本很低(不要模拟量模块)

三月是传统的“学习雷锋月”,我建议多做好事。多帮别人解答问题。

楼主:
对:zzll 关于

楼主用的是油缸不会象气缸那样速度快丢脉冲,可以用光栅尺------脉冲方式接PLC的X0----X7高速计数器端,精度很高,

成本很低(不要模拟量模块)

三月是传统的“学习雷锋月”,我建议多做好事。多帮别人解答问题。

内容的回复:

请教光栅尺是不是电子尺的一种?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子尺  是电阻尺,才用模拟量模块

如果是脉冲的,用主机x0---x7高速计数器端子即可,

行程是一米,精度为正负0.3毫米--------1000mm除以0.3mm=3333  模拟量模块10v分辨率是4000 够

3333与4096还在同一个数量级,估计运行精度不会好

网友I:
正负24V两根线,X0 X1接AB相就OK了,我用过没问题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I:
PLC用欧姆龙CP1H效果会好哦

楼主:
对:昆山中宇工控网 关于

正负24V两根线,X0 X1接AB相就OK了,我用过没问题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内容的回复:

今天我看了一个广州信和产的KA300的电子尺,上面有六条线,黑白红绿黄,还有一条屏蔽线。只是没有说明书了,请教怎么接线?

网友A:
电子尺泛指:1  电阻尺    2 光栅尺

网友J:
我倒用过日本产的电子式游标卡尺 那个精度是0。001毫米  跟PLC连线是采用RS485无协议通讯方式,具体协议在尺子的说明书内有说明  根据它的协议收发即可   还可以在尺子设定0点等等功能。蛮好用的。

网友K:
油缸惯性很大的 如果速度慢的话还好一点 速度快的话你说的精度有点困难,我们现在用比例阀控制油缸的,尺子精度达不到的。

楼主:
如果用模拟量模块的,用1N的PLC可以吗?我还要另外在连接一个编码器,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1N的PLC可以,但是使用滤波功能是,4AD的第4路可能失效。

网友E:
液压的设备你想达到0.3毫米。恐怕难度不小啊,我前几年做自动制砖机和自动机械手用的拉线电阻尺和拉杆电阻尺配合电液比例阀控制油缸,根本就不能控制在0,3MM,液压设备的缓冲是很大的,有速度就没精度,有精度就没速度……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我从厂家定了24伏可以直接接PLC的电子尺。用的是高速记数功能。不好意思行程不是一米,是100毫米,精度客户也有放宽,所以不成问题。但厂家开始给我拿了个输出5伏TTL方波信号的尺,所以我现在想搞明白怎样将5伏TTL方波信号转换成24伏。

网友L:
那里有电子尺的经销,麻烦发点资料goldage123@126.com

网友M(2017-04-09):
可通过 PLC 的 RS485 通信来 与电阻尺通信,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