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BB DCS800装置控制复卷机的朋友请进,交流一下参数的优化设置

楼主(2011-03-13):
(1)DCS800装置控制复卷机,在启动时前后底辊有咯噔声音,时有时无。(2)在车速达到1000米左右的时候会出现底辊电流突然从200A降到几十安,造成串轴,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

网友A:
应该是电流分配不好打滑的原因吧。

网友B(2012-01-02):
我们公司的复卷机是abb acs800  不过刚上了一台改卷机是abb dcs800的  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哎。。800左右的时候,电流不稳定、、是不是跟直流电机的特性有关系呢?

还有就是我们给定800m车速  但是实际的速度只有760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给定车速跟实际车速总是有那么几十米的误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听说直流变频器都这个样啊!似乎不太真实吧?。。。。菜鸟 学习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