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接触器怎么了

楼主(2011-03-13):
通电后,接触器不吸合,但人为按下后,却吸合了,收手后,仍保持吸合状态

网友A:
1,是什么品种的接触器呀?

2,检查你接触器输入电压是否匹配

3,检查接触器内部活动的电磁铁是不是有异物有卡现象

网友B:
按所述,自保可以;可查起动按钮电路。

网友C:
1,检查一下启动按钮是不是坏了;

2,检查一下接触器的铁心的接触面是不是太脏了;

3,检查一下接触器的复位弹簧是不是有卡的现象。

网友D:
怎么个通电法?是按下启动按钮不吸合吗?你松开手如果接了自保电路,接触器是不放开的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个启动按钮有关

网友E:
启动按钮未闭合哦!查看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F:
可能原因:

1、按钮断路

2、接触器驱动电压故障

3、接触器线圈轻微匝间短路(导致驱动电压下降,接触器吸合力降低)

自己查查,祝你好运

网友G:
因为其自锁触头接通了线圈回路,。

网友H:
通电后如果是指接触器线圈通电不吸,有可能是衔铁动作不灵活,或者电压不足造成的